电路板小白 什么书适合想入门学习这方面的技能

楼主(2020-02-26):
如题,对维修这块比较感兴趣,作为一个爱好,平时比较喜欢拆拆修修的但是一碰到电路板就没办法了 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请大神推荐个这方面的书,适合我这种小白的。

网友:
首先找几本最初级的原理书,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的原理,电容电感充放电原理,三极管放大原理和典型应用,运放的原理和应用。然后做些简单的实验和小制作,慢慢提高。

网友:
至少把三极管弄懂吧,这样能看懂的就多了,我也是小白自学的。书的话太多了,等你看完头发都白了,多做实验吧,protues上多练练手能学会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