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取样电阻烧了 卡途宝电瓶充电器维修请教

楼主(2020-02-26):
小白维修一个12V,24V通用蓄电池充电器图中这样滴。拆开后发现里面的绕线取样电阻烧了,在某宝也没找到相似型号,遂用康铜丝代替,焊好后,充电器虽然能充电但测得电压有偏差,电量百分比显示的也不太准,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取样电阻阻值要求很高,不能有误差

网友A:
论坛有拆机图,不过看不清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拆机图,不过看不清阻值~

嗯嗯应该是20毫欧的不知道为啥我换上后电压和电量百分比都有误差

网友A:
拆开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卡途宝,发现电阻色环是黑棕银红,应该是0.01欧,精度2%吧

网友B:
某宝上有采样电阻包卖,都是大功率小阻值的金属膜电阻,一包里有多个阻值的电阻,都是1Ω以下的,0.1Ω、0.22、0.24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有采样电阻包卖,都是大功率小阻值的金属膜电阻,一包里有多个阻值的电阻,都是1Ω以下的,0.1Ω、0. ...

这个采样电阻是0.02欧的换了个可能是精度还不够吧测得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卡途宝,发现电阻色环是黑棕银红,应该是0.01欧,精度2%吧 ...

是0.01精度2%还是0.02精度%1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卡途宝,发现电阻色环是黑棕银红,应该是0.01欧,精度2%吧 ...

这个拆的是黑红银棕黑

网友:
你这样替换肯定有误差了,这个阻值必须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采样电阻是0.02欧的换了个可能是精度还不够吧测得不准

20毫欧这么小?哪感觉你那康铜丝也差不多啊,去哪儿找个电桥测一测。

网友:
应是0.01。首见铜线绕的电阻。找一段试,按表调之。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教我下

网友(2021-01-04):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卡途宝,发现电阻色环是黑棕银红,应该是0.01欧,精度2%吧 ...

0.01殴姆不可能

网友(2022-01-11):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接上电瓶就不停的重启,请教一下是生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