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救命 ut61e超压使用坏了

楼主(2020-02-26):
现在情况是电压直流档不停的蜂鸣,无法测量。切换到交流倒是不响了,但是没有读数。电池抠下来装回去故障依旧。  电阻档没问题  通断不响了,二极管档也没读数了。电容档没问题。其它档位暂时未知。是不是得返厂了?怎么联系厂家啊。

网友:
是得返厂。上网查下优利德售后。

网友:
厂家售后相当好,自己别修啦

网友A:
返厂吧,还要帮你调校下表。优利德这方面做得相当好,我要大力宣传。。。。。。。

网友:
福禄克等着呢

网友B:
优利德售后地址: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
电话:(86-769)8572 3888这是以前朋友联系的你看看

网友C:
返厂维修是你最好的选择,还顺带校准了,打图片上的维修电话,包裹里写张纸说明什么故障需要什么维修服务还要写清维修好以后回邮地址电话收件人,只花出去的邮费,回来邮费都不用出,去年花12元邮费就把我2块表校准了一下,还配了一个电池后盖,赞一个优立德的售后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还要帮你调校下表。优利德这方面做得相当好,我要大力宣传。。。。。。。 ...

优利德是不是只在保修期有这个服务?
保修期外有实惠的收费维修服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返厂维修是你最好的选择,还顺带校准了,打图片上的维修电话,包裹里写张纸说明什么故障需要什么维修服务还 ...

是不是保修期之内才有这种只出邮费的校准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维修是你最好的选择,还顺带校准了,打图片上的维修电话,包裹里写张纸说明什么故障需要什么维修服务还 ...

谢谢,明天发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售后地址: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
电话:(86-769)8572 3888这是以前朋友 ...

谢谢,看来还是返厂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发走

发之前要先电话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保修期之内才有这种只出邮费的校准服务

这个不清楚,貌似他们也没问,我的表貌似也超过一年保修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售后地址: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
电话:(86-769)8572 3888这是以前朋友 ...

收件人售后赵工收  我寄过表维修

网友:
我去年寄万用表维修过,不收费  收件人赵工

网友E:
胜利有这服务么?地址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胜利有这服务么?地址多少?

有在西安我有售后的微信,我查一下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胜利有这服务么?地址多少?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园七路北成电子售部收,用纸条写上故障原因及寄件人的地址,如果仪器有十年就不要寄了

网友(2020-05-25):
引用 网友F:
有在西安我有售后的微信,我查一下再发

华仪的表过保也免费维修吗?知道地址电话吗?谢谢!

网友:
过保后还免费的话就太有良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