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台式机电脑电源(GreatWall BTX-400SD)这个做工如何

楼主(2020-02-26):
这是2011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太和电子城买的,现在电子城不知道什么样了。当时因为电脑总蓝屏,就打算换一个电源那时候还不怎么用淘宝,去石家庄考试正好逛了一下电子城,当时就想买一个好点的,这个当时转了好几个摊位,都差不多这价,好像是400块钱买的,那时候的400块钱真疼啊,今天拆开看看感觉对不起这个价钱。
我也不会看是不是真的牌子,就算真的也觉得对不起着价钱吧……

,6年没单独清电源灰了。
清完灰就方便看了

当时看着这降温风扇高大上

今天验证一下是不是滚珠轴承,很失望呀……轴套的,瞬间对这个电源没好感了。

主滤波电容是teapo,查了是台湾一家电容公司,其他小电容大多是kme牌,还有少数teapo。
不会看这个电源做工好不好,更不知道真假,感觉远远不值2011年的400多元钱。

网友A:
长城正品,主动PFC的,400贵了

楼主:
换电源因为老蓝屏。介绍一下当时一段故事,电脑店卖电脑的是同学,从电脑买回家就不定时蓝屏,后来原配金河田机箱内的金河田电源还坏了,去他那换了一个杂牌子电源,等着金河田售后的电源也没消息。还是蓝屏,就想是不是前后两个电源质量都不行想换电源,那同学还说我浏览某些网站导致病毒蓝屏的。我没联网当游戏机也蓝屏,查蓝屏码说是兼容问题!
每次去他那修都是从新装系统,然后再蓝屏,蓝屏时间不确定,可能一个月蓝一回两回的。
感觉到他烦了,可我也烦了,组电脑4700块钱,配置一般,查了这些配置报价,也没因为同学关系少赚我钱,和他买了一张系统盘自己装。就和这台电脑开始了无休止的打磨。
后来无意中想把内存条换一个离CPU远点的插槽,竟然不蓝屏了,和同学说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关键是他也不太高兴,毕竟显得他没检查出来蓝屏毛病在哪。主板4个内存插槽,除了第一个坏的,剩下三个内存口,都不蓝屏-微星主板。发现内存插槽有问题后,都对微星主板拉黑名单了。

网友:
你被坑了,别说11年了,就是01年这货也不值这个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脑店卖电脑的是同学,还说我浏览某些网站导致病毒蓝屏的,我没联网当游戏机也蓝屏,查蓝屏码说是兼容问题 ...

这个朋友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朋友不值得

当时也想着和他关系挺好,谁挣钱不是挣,让同学挣点钱也好,就想组个好点的电脑,可是钱真是不少挣,质量好差,主板内存插槽一个坏的,电源用半年坏了,售后也没有,换了一个杂牌子电源。
不过他这电脑店也没开多久就关了……那会儿电脑店行业很火,躺着都赚钱,可他好像心不在店上,唉……后来我们联系就少了,到现在都不联系了

网友:
电脑城买东西不被坑才有鬼了,不过长城电源是真的好,都过去那么久了就算了吧。我现在主力机还在用这电源带呢

网友:
石家庄太和电子城,那会儿多热闹的地方,到处是索尼、松下和爱华、飞利浦的卡带、CD随身听,还有PSP。。。都是回忆啊

网友D:
去年咸鱼买了这个型号,很新,价格70块,满

网友E:
现在组一台好点的电脑,电源要多少瓦的呢?我有个280瓦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
是真货呀~
引起舒适

网友:
这东西2011年最多也就百来块钱吧,咋要400,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咸鱼买了这个型号,很新,价格70块,满

我也不纠结了,毕竟都说电子城坑,而且那么早电子产品也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组一台好点的电脑,电源要多少瓦的呢?我有个280瓦的,看着还不错

看显卡功率,再看看cpu功率,我这个300w,显卡是gtx960大功率显卡,运行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正品,主动PFC的,400贵了

这事哪种类型的主动PFC?没看到有boost升压电感啊~但主电容450v没有升压的貌似也不会用这么高耐压的

网友:
按这电源当时价格应该在250大洋左右才对,明显是被砍一刀。额定300W,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吧。用这么多年也值得了。

网友:
一锤子买卖,赚了钱,售后还不搞好

网友:
电源是正品,,400是砍了你一刀,我京东230买了个一样的,,烦你是因为你是电脑小白,,同学关系不够铁啊

网友:
你同学忽悠你或者说他水平有限,蓝屏是硬件问题,和重装系统没多大关系

网友:
长城电源 质量很好的~ 全球第一大电源厂。你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