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黑片低格是否消耗闪存PE数?

楼主(2020-02-26):
有一闪迪BiCS3的tlc,32Gtsop封装上了3281,拿黑片工具开,结果发现低格有个七八次write flash,read flash循环,请问大家write-read循环是否消耗pe?

网友:
进行了写入擦除操作,肯定是消耗PE的,不过除了低格量产,正常使用过程中,擦写次数就少多了。

网友:
是要消耗PE的
建议还是少操作

网友:
高格低格都会有至少一次的擦除动作,肯定消耗PE的。

网友:
惠荣主控 芯片温度高不高

网友:
格式化方式决定了会消耗,不过几次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