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估计很多人的手机都是type-c接口了吧?问下实际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很容易松

楼主(2020-02-26):
还没用过typec接口的手机,主要还是怕很容易松动,不知道实际使用过的感觉怎么样?

网友:
实际比micro USB好太多

网友:
用了type C  再也不想用micro USB

网友:
如果品控有问题,天生强度不足,不出半年必出问题,不过在保你怕什么。
再然后等松动你这手机该淘汰了。

网友:
想怎么插就怎么插,用了就不会在想那个得瞄准对好姿势的microusb的接口了

网友A:
typec口很好用,不分正反,接触也很好。
usb麦克口 最脆弱,最容易变形接触不良。

typec口手机不是你想不想买的问题,
而是以后标准准备统一了。
以后大厂的手机大多是typec口了,
据说欧盟为了让接口统一,避免浪费,
提议让苹果都改成typec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口很好用,不分正反,接触也很好。
usb麦克口 最脆弱,最容易变形接触不良。

是啊,就是看了那个报道想起来所以过来问下。我是无所谓了,红米note4x还能再战5年

网友:
可以抽插上万次的,怕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看了那个报道想起来所以过来问下。我是无所谓了,红米note4x还能再战5年 ...

放心  两位马老板会让你很快换手机的。
现在的app  吃内存,吃cpu,吃gpu。
而且 以后升级后还会陆续淘汰老版的安卓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  两位马老板会让你很快换手机的。
现在的app  吃内存,吃cpu,吃gpu。
而且 以后升级后 ...

大实话。。。。。。。。。。。。

网友B:
为啥别的口不怕松就怕typeC松?

网友:
时间长了,次数多了
还是会松动的
迟早变成“黑木耳”的

网友:
TC出了都好几年了,没遇到过松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  两位马老板会让你很快换手机的。
现在的app  吃内存,吃cpu,吃gpu。
而且 以后升级后 ...

没事,等过几年继续换二手机,估计米6还能再战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别的口不怕松就怕typeC松?

位置和使用习惯的问题?老的microusb有卡子的

网友C:
我的小米5X两年半了,没点问题。原先micro USB基本一年一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和使用习惯的问题?老的microusb有卡子的

你不会认为type c 连接就是靠硬磨擦吧?内部有卡簧和卡槽的,比micro usb强度只高不低,结实的很~

网友:
很好。三星的是USB3.0,传输速度超快,不管是连电脑还是连外设存储都可以到20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米5X两年半了,没点问题。原先micro USB基本一年一换。

我也用了2,3年了吧,没换过啊,你怎么在用的哦

网友:
c口可以大电流,笔记本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