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用50mm大草帽灯珠DIY车顶灯,效果满意。

楼主(2020-02-26):
上次为了平衡邮费,顺道买了一包50mm的白光草帽灯珠。
今年这个年过得前无古人,后无来世。
昨天拆下车的顶灯,准备diy一个。

以前买过LED灯,温度太高不耐用,最后还原安装了普通灯珠。
亮度一般般,耗电在0.7A的样子。

这次打算用洞洞板做。
这是以前鲁的,一直在吃灰,这次利用上。

本来是做满的,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电阻,
在旧板子上拆了几颗电阻。
那就先不改变原来的安装孔。

采用4串6并。
电阻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
15欧的几颗,50欧的也有,几欧的也有。
最后发现亮度差别不大。

焊接好后把线引到后面固定接线。

先测试一下,用可调电源,
12.8v耗电0.15a
13.8v耗电0.20a
=

放上遮光罩要柔和多了。

准备安装,
挖洞的目的是安装原来撸的led灯,
这货发热后导致灯珠亮度下降。
今天安装在这里算是发挥余热。

这样看着还行,不破坏原机。

测量了一下,整机功耗0.25a

安装在车上试试,满意。
下次买东西顺便撸点电阻,做个满板。
车里亮度提升了一个级别。

=============================
拆机led灯,这东西不值得买,
价格还不便宜,发热又大。

网友A:
草帽灯珠的光色不太舒服,太冷了

网友:
尽管论坛上少有你的发声,事实上你一刻未曾放下你热爱的无线电事业。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攀登那遥远的模糊的顶峰。无线电是你一生的挚爱。我等菜鸟感谢你的热心辅导帮助。

网友B:
上一辆车换过自己改的食人鱼led 后面这辆都懒得换 反正这玩意用的少 我的依然是卤素灯泡

网友C:
50mm的草帽灯?????????????紫署补丁

网友:
是5mm草帽灯珠,50mm就吓人了

网友:
还是电阻限流简单稳定可靠

网友:
又亮又不热的灯珠不存在吧,功率不够数量来凑 但是颜色不好

网友:
洞洞板贴康师傅方便面的袋子的里层做反光就好,不导电哦

网友D:
看50MM的草帽才进来的,算被骗了吗?

话说楼主你还是在洞洞板上贴点白纸什么的吧,这个样子太难看了

网友:
反正焊接也在背面,先把一面喷成白色比较好看

网友:
进来看50mm大草帽的

网友:
我就是进来看看50mm的超大LED灯珠,重来没看过,结果就看到这么小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50MM的草帽才进来的,算被骗了吗?

话说楼主你还是在洞洞板上贴点白纸什么的吧,这个样子太难看 ...

不写50mm,你们咋个能进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帽灯珠的光色不太舒服,太冷了

我的这款光色还行,不是太冷,换过手电筒里面的,比原手电筒的色温要低。不偏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辆车换过自己改的食人鱼led 后面这辆都懒得换 反正这玩意用的少 我的依然是卤素灯泡 ...

只要正常上班后,我的就要天天用,起早床,上货。

网友:
我也是看到50mm大草帽进来的,结果却是5mm的。

我的车内灯用广告灯箱内的12V灯条,已经好几年了,用着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mm的草帽灯?????????????紫署补丁

50cm吧,路飞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帽灯珠的光色不太舒服,太冷了

同,我个人喜欢淡黄色的

网友:
支持下  哈哈   虽然不好看  不过实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