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疫情面前-做个消毒打火机

楼主(2020-02-26):
2020的开年,冠状病毒席卷全国,对此,除了专业人士的工作,我们能做到的只是从自己做起,除了带口罩,不聚会外,平时接触的电梯之类的,我做了一个打火机,

材料很简单,2.5平方的单股铜线,打火机,还有绝缘胶布

对照打火机的形状,弯一个,用烙铁把接点焊接好

焊接好,比较稳固,不焊接也问题不大

套上去

再用电工胶布缠绕几圈

按电梯什么的,可以用做个按,按完用火烧一下就好了

网友:
搞得不好打火机会炸

网友:
不懂……做成这样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原来不要用手去接触,用打火机上的去按一下,然后打一下火烧掉消毒……算了吧……

网友:
2020年最差的创意!

网友:
2020年最好的创意吧!

网友:
烧建议别超过3秒,要不真容易炸

网友:
就那点接触面积,不消毒也不会感染。

网友:
塞包卫生纸~

网友:
多此一举,直接用金属罩按了后打燃不是一样的?这样做还增加了危险性,铜导热很厉害。

网友:
各有招数啊

网友:
公共场所有的不让带打火机,怎么办?

网友:
直接用打火机的金属罩触碰,完事转个角度烧下金属罩消毒

网友(2020-04-05):
这是自爆打火机吧,太危险了。
把铜换成铁怎么样,铜传热有点快啊。

网友:
这   、、、、我就看看吧

网友:
会烫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