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永不过时的经典,拆我的松下National EZ6225电动螺丝批

楼主(2020-02-26):
想起刚上班的时候,松下6225可是我们公司的首席高级技师才给配的工具,我们当时很好奇,这是啥玩儿,旋转那个声音好销魂,电批还能做到扭力自停,颠覆了我的认知,松下6225的配色其实是最好看的,黑黄色,永不过时的经典,至今大爱EZ6225!

拆开内部看看这么多年了是啥样子?

进过岁月的洗礼,内部还是明亮如新,岁月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而我们却在老去……

外壳和机芯贴合非常紧密,走线工整,没多余空间,也没有浪费一点空间,小日本把一个产品做到极致。

好小巧的扭力自停主控板,实现了扭力信号采样,传输,自停,控制驱动电机,松下的黑科技,直径国内仍未模仿出来。可以看出日本制造的冰山一角,日本的制造业是非常强的

网友A:
其实那控制板没什么神奇的,无非是将电池电压升到15V左右去开关MOS管,逻辑器件是CC或者CD系列的,可以工作在18V。靠开关内部结构保证电流触点先接触,但此时控制板尚未取得电源,所以MOS不导通电机不转。自停时由比较器获得状态,而后自锁状态,直到断电。信口开河,有错勿扔砖

网友B:
想仿一定能做出来 但是成本也不会太低 销量也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好像就一家仿了7410 卖3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仿一定能做出来 但是成本也不会太低 销量也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好像就一家仿了7410 卖399 ...

只是仿了外壳,核心的扭力自停仿不了,外壳也明显做工粗糙,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控制板没什么神奇的,无非是将电池电压升到15V左右去开关MOS管,逻辑器件是CC或者CD系列的,可以工作 ...

这控制板没有升压电路,有个3.3v的给ic供电的稳压电路,升压电路可是非常费电的,6225电批可是非常省电的,可见松下这个电路板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楼主:
谢谢风大神打赏,风大神是我这个论坛最敬服的人,技术非常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仿一定能做出来 但是成本也不会太低 销量也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好像就一家仿了7410 卖399 ...

但是那家没仿到精髓吧。

网友C:
无刷都开始几十块包邮了,那些几百上千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D:
不是不仿, 主要是需求问题 , 假如一把还是买一两千, 然后量能上去, 肯定做出来和原装差不了多少. 毕竟现在技术和工艺比当时好多了.
假如只能卖一两百, 那肯定质量工艺都差了. 买的人心想还不如淘洋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都开始几十块包邮了,那些几百上千的就不考虑了。

只是炮灰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仿, 主要是需求问题 , 假如一把还是买一两千, 然后量能上去, 肯定做出来和原装差不了多少. 毕竟现在 ...

目前我们的材料学和基础工业还是很薄弱

楼主:
松下这玩意儿领先国内30年

网友E:
是很好用6225的扭力自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控制板没什么神奇的,无非是将电池电压升到15V左右去开关MOS管,逻辑器件是CC或者CD系列的,可以工作 ...

简单、明了,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控制板没有升压电路,有个3.3v的给ic供电的稳压电路,升压电路可是非常费电的,6225电批可是非常省电的 ...

三层电路板,中间 一层就是 升压板,通过三级管升压到5.5V,同时输出到上层R5处,经电感过滤后给电机供电;另一路直通上层U4控制芯片,通过开关切换控制电压反转;前端光耦器通过红外切断来反馈信号到U1,经三极管给电感反势电压,从而切断芯片供电。因此,堵转或正负极直通,下层MOS管发热量巨大,使用贴片散热片处理。

而7410/7411改用三路回路处理电机驱动、转向驱动、光耦信号判断,同时根据信号波长控制显示电池电量,通过给上层芯片驱动电压给照明灯供电;优点是开关触点不通,控制板的信号和逻辑判断是无电压差,很好解决电子刹车和机械止停同步问题,另一方面减少误触开关操作;缺点是堵转电流比6225小了三分之一,耗电量上升了三分之一,输出功率衰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很好用6225的扭力自停

是的,我现在平常工作,用得最多的就是6225,拧螺丝几乎不离手,太方便了

网友:
高级技师的标配不是拔火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层电路板,中间 一层就是 升压板,通过三级管升压到5.5V,同时输出到上层R5处,经电感过滤后给电机供电 ...

你这解释得完全不对!首先6225只有两层电路板,电机工作电流6-10安怎么可能电机通过r5供电,电感电容滤波是给ic提供一个稳定的直流电,mos管发热一点都不大,甚至感觉不到mos管的发热,加散热片只是更好的稳定工作,松下一直是扎实的做工!
   7410电路控制板相比6225才是三层板,多了手电功能电路,锂电池低电压报警电路,其他的和6225一点都没变。其实你对6225,7410这些电批还是处于不了解的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解释得完全不对!首先6225只有两层电路板,电机工作电流6-10安怎么可能电机通过r5供电,电感电容滤波 ...

电机不是通过R5供电,堵转时MOS还是有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