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输出端短路 怎么解决 求大神指导 MPS-100W24V1B

楼主(2020-02-26):
24v开关电源 输出端短路  怎么解决   求大神指导    通电指示灯忽明忽暗  测量输出电压4.6V

网友A:
查查肖特基整流管是不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肖特基整流管是不是挂了

没拆下来  测量了下  好的两边通   两边分别和中间 不通

楼主:
有大神吗   给指导指导啊

网友B:
输出加上24v电 如果不短路就不是输出问题 ,能输出4,6v说明输出大概率没短路,而是反馈电路甚至高压侧问题。

坛友修开关电源通常先把大器件引脚补焊,其次换电源芯片附近小块头电解电容25~50v那个 再不好扔掉

网友C:
这个类似于400V滤波电容有问题了,检查一下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电源不贵,有时间修不好买个旧的十块以内。挑战自我除外。

网友D:
指示灯旁边的黄色电位器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E:
这种情况不是短路问题,大概率有地方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旁边的黄色电位器换一个新的试试

换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类似于400V滤波电容有问题了,检查一下换一个试试

拆了 换一个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加上24v电 如果不短路就不是输出问题 ,能输出4,6v说明输出大概率没短路,而是反馈电路甚至高压侧问题 ...

换了个开关管  电源芯片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不是短路问题,大概率有地方虚焊

都补焊  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