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CD液晶显示器 LG L1919S 拆解和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2-26):
LCD显示器 LG L1919S 的拆解和维修

LG公司2007年出品的L1919S显示器,是使用荧光管背光最大分辨率1280*1024的4:3(更正为5:4)显示比例的19寸LCD显示器。份量较重。这台显示器使用过程中屏幕突然熄灭,指示灯熄灭,没有任何反应。

显示器前面正视。左上角标注型号L1919S,右上角节能标志和2000:1的对比度卖点标识。底边正中LG的logo。

01.

01.

显示器背面。一个交流电源接口,一个信号输入VGA接口。背部凸起的侧面是五个功能按键,正面面框相应位置有按键的图形式功能标注。

02.

02.

拆下底座。吐槽一下,这个底座与显示器没有硬性的连接,拿着显示器,底座不会掉下来,说明连接并不是很松散。
翻过来抓住底座,显示器也不会立刻掉下来,就在你认为这样拿着也很安全时,显示器一定会掉下来。
这台显示器就这样不止一次的掉在地上,面框右上角已经摔裂了,但掉地上的几次还都没摔坏其它地方。

03.

03.

与底座的接口部分角度可调。品字形220V交流电源接口。信号接口只有一个15pin D-Sub(SVGA)。

04.

04.

面框没有螺钉,四周全是卡扣结构。撬棒依次撬开卡扣即可拆开面框。这台面框右上角已经摔裂,拆解相对容易些。

05.

05.

面框拆下后翻过来,拆下背面的4个螺钉,即可打开背壳。4个螺钉其实是将图中这个金属盒子固定在背壳中用的,金属盒子与LCD之间并没有固定。

06.

06.

带大大的 LG logo的背壳,产品铭牌,按键板和按键。按键板向下延伸的连线和小板是面板电源指示灯。

07.

07.

这是LCD屏。金属边框和背板,一上一下横置的两根(更正为2组4根)荧光管的连接电缆,显示数据的LVDS接口。

08.

08.

在韩国生产的LG.PHILIPS LM190E08 LCD显示屏。

09.

09.

电源变换,背光驱动,信号处理都在这个金属盒子中。

10.

10.

翻过来,绿色的是显示信号处理板,黄色的是电源板和背光驱动板。电源和背光板部分功率器件附近有变色现象。

11.

11.

前面这两个黄色方块是背光管的升压变压器。最前面的4个白色方块器件是对应4根CCFL荧光管的电缆接口。

12.

12.

带保险的EMC组合,全桥,高压滤波电容,开关管,整流管和开关变压器。

13.

13.

电源背光板用4颗螺钉固定,信号处理板用一颗螺钉和VGA接口上的两颗螺钉固定。

14.

14.

所有螺钉拆掉,拿出电路板后的金属盒。那个塑料构件应该是起支撑电路板作用的。

15.

15.

信号处理板,连接有3组线束。6p(最长)那组通往按键板,11p(棕色)那组通往电源板,红白花色那组通往LCD屏。

16.

16.

信号处理板正反面。从原件布局看,采用的电路应该只适用VGA输入,并没有按兼容DVI或HDMI设计。

17.

17.

电源背光板正面。可见一些功率器件周边PCB有因为发热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变色现象。

18.

18.

电源背光板背面。一次二次,高压低压,功能分区隔离还是比较清晰的。

19.

19.

电源背光板的其它角度。

20.

20.

重点检查电源部分的发热器件,没发现问题。检查到U303(APM4546)的Pin3对地电阻为零,与另一只同型号器件U304的同脚位状态不一样。
拆下U303,这个器件下面的PCB变色也最严重。

21.

21.

没查到APM4546的pdf手册,但查到这是1个NMOS和1个PMOS管的组合管,Pin3是P-CH的源极S极。APM4546可用AOP605或AP4511替换。
后两种器件的N-CH:BVdss=35V,Rds=25mohm,Id=7A。P-CH:BVdss=-35V,Rds=40mohm,Id=-6.1A。
测试拆下的APM4546其P-CH的源极和漏极击穿,证实其确实已经损坏。

手头没有类似结构的器件替换,为了验证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找了两只TO220封装的IRF540(NMOS 100V 70mohm 30A)和IRF9540(PMOS -100V 117mohm -23A),
按照PAM4546的引脚关系接入电路,试机点亮,显示正常。说明显示器应该没有别的问题,就是U303损坏造成的不开机无显示。
但一段时间后这两只管子发热非常严重,烫到不能用手摸的程度。试机管的参数还是不太合适,主要问题可能是导通电阻较大。

22.

22.

与APM4546相似的还有APM4542,APM4548等。参考下APM4542,APM4548的结构和参数。

23.

23.

好在APM4546还能买到。这是拆机的原装管,批号都不一样。一同买了一管散热硅脂,用处一会再说。硅脂大半是空的,卷起来后只有这么多。

24.

24.

检查新买的APM4546没问题,焊上。找了一段L型角铝,准备给这一对管子做个散热器。

25.

25.

有孔的长边直接固定在金属壳上稍长了些,会高出金属壳的边框与LCD干涉。用短边固定,长边压管子上刚刚好。

26.

26.

按照金属壳上现有的孔位,在角铝的短边上再开两个孔。

27.

27.

管子涂上散热硅脂,拧上螺钉前,先将角铝用锤子轻轻敲一下,使张角略大于90度,这样拧紧螺钉时,角铝长边会比较紧的压在管子上。

28.

28.

但角度也不能过大,那样会使PCB受力变形的过于厉害而引起别的问题。拧上一个螺钉后感觉已经足够结实,另一个就不安装了。

29.

29.

按原样组装回去,在扣上面框前通电试一下,点亮正常。扣上面框,拧上螺钉,显示器恢复正常。
与旁边那台LED背光的LG 22EA63对比,感觉L1919S的亮度略低一些,但颜色更浓艳,色彩还原似乎更好一些。

30.

30.

29楼继续更新

网友:
换管子旁边的电容,一定换到125度耐温的,散热片长时间烤会干涸

网友:
厉害了。看到开关电源就抓瞎

网友:
99se厉害了,不趁机改个led灯条?

网友:
硅胶、导热硅脂都建议买天目的,便宜还足量。我有个viewsonic的显示器,也是古董方屏。就因为自动亮度调节和屏幕色彩鲜艳没舍得扔

网友:
电脑啥的好老啊  但是技术不老  牛人!

网友:
厉害,没有电路图就修好了,精华帖

网友:
修好这个显示器,还动脑筋加散热片,体现了楼主的维修功力,自己用也还可以,如果给客户维修就没有意义了,,毕竟这个显示器太老了,显示器本身已经没有价值了。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长期工作,突然全黑的毛病,多由电源引起
重点查过热元件,是个维修的好方法

网友A:
楼主右边的电脑是索尼的VGN-SZ系列的吗

网友B:
1280*1024是5:4哦!!!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0*1024是5:4哦!!!

还真的是5:4。之前一直沿用的这类长宽比4:3的说法习惯了。
谢谢你的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右边的电脑是索尼的VGN-SZ系列的吗

是的。
SONY PCG-6N1L。
VGN-SZ330P。

网友:
能用其它的管组合代换试机,厉害

网友:
好详细啊,值得学习

网友:
2018- 2007  =  11 年
这次延寿
恐怕是  2018+ 11= 2029年 ~~~

网友:
cppl灯管背光的这种显示器色彩是同级LED背光比不上的,就是灯管老化后会发黄

网友:
背光驱动供电滤波电容不可忽视,维修曾经走过弯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36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