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求问,如何将中兴双系统手机刷机成单一系统

楼主(2020-02-26):
有一台中兴A2018天机手机,128G的,是双系统,现在用不到行业系统了,想刷机成单一系统,求方法。

楼主:
求方法,有没有大神求教求教。

网友A:
折腾他干嘛,能用,就占用几个g的空间而已,不影响运行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他干嘛,能用,就占用几个g的空间而已,不影响运行速度的

关键是双系统特耗电,现在一天一充都有点老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双系统特耗电,现在一天一充都有点老火

单系统也一样,别以为有差别,看看正在运行的程序,如果没有用的能停用就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