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DIY的痛-3D打印统统解决-可调电源外壳

楼主(2020-02-26):
用的36V5A开关电源 和0-30V 0-5-7.5A调压板加电压电流表头 36V开关电源加3匝绕组整流滤波后25v 加7812给表头和散热风扇供电

图是SW画的
看图: 要打印文件的小窗

网友:
有个3D打印机真好

网友:
这个颜色好赞劲奥

网友:
非常漂亮,有3d打印就是好

网友A:
这得多少料啊...

网友:
唯有只有看看的份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少料啊...

以前攒的料ABS 1KG一卷 6券包邮60元 。

网友:
有机就是好玩。缺脚垫吧,多考虑下无螺钉结构,更过瘾。

网友:
有些是不能用3D打印做外壳的,比如有散热器的东西,而且散热器还那么大。

网友:
这个外壳的成本很高吧?

网友:
板像是黑武士,表头是哪家的

网友:
楼主有没发现现在打印料这么贵!价格翻倍了!我机都懒得开!

网友:
同款电源板和表头,黑武士三件套,我手里貌似还有两套,本来三套送出去一套,没有外壳是硬伤

网友B:
这点东西够打印几天的了吧

网友:
请教一下ABS材料怎么才能不翘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东西够打印几天的了吧

没有 0.6的喷嘴0.2层高 上下盖板 4小时侧面3小时 前后3小时 不信你试试

网友:
这个颜色骚气,我也正在整外壳,也是电源的,还在构思中。

网友C:
壁厚有点大,只能说土豪,36v电源板跟我的一样,不过我用黑武士数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壁厚有点大,只能说土豪,36v电源板跟我的一样,不过我用黑武士数控板

这个ABS的料0.6喷嘴 0.2层高 厚度3MM填充40% 相当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