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沃奔增压泵 没想到报废了…

楼主(2020-02-26):
正常使用的一个增压泵,给太阳能热水器上水用的,平时有时候水压低没用增压上不去。我看着可能是有点漏水,边上有白色的物质从缝隙里出来。想着拆开看看能搞一下么。以为小毛病,没想到直接报废了,装上后漏水更严重直接不能用了。

网友A:
水垢结晶 电容那里是撬坏的?

网友B:
这种增压泵安装时电机要朝上,其次虽然标识可以增压热水,实际上用来增压热水寿命一般不超过2年。

网友:
腐蚀的很厉害,电容鼓包了

网友:
就算修好也不太敢用

网友:
电容怀孕了,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垢结晶 电容那里是撬坏的?

铝的氧化物吧?

网友C:
轴上的密封圈损坏造成漏水,使得水泵电机被腐蚀、锈蚀,能继续使用的也只剩水泵叶轮和水泵的铜壳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垢结晶 电容那里是撬坏的?

不是好像是发热鼓包了,而且还粘到地线上了。估计寿命也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增压泵安装时电机要朝上,其次虽然标识可以增压热水,实际上用来增压热水寿命一般不超过2年。 ...

我是横向安装的,我感觉下面有眼可以流出漏的水,不过电机壳体头上一截是铝的,不知道和水发生了什么,生不了很多白色物质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D:
增压泵水封组成  哪一个坏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增压泵水封组成  哪一个坏了都不行

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压泵水封组成  哪一个坏了都不行

嗯,我的这个和泵体接触的水封是氧化铁的,我拆的时候两半了。我换了个塑料的,漏水厉害了,直接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上的密封圈损坏造成漏水,使得水泵电机被腐蚀、锈蚀,能继续使用的也只剩水泵叶轮和水泵的铜壳体了。 ...

嗯,不拆还能用,拆过直接报废了。。

网友:
这玩意儿挺精密的  陶瓷和橡胶双重密封   年前拆这玩意儿差点把食指捅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的这个和泵体接触的水封是氧化铁的,我拆的时候两半了。我换了个塑料的,漏水厉害了,直接不能用了 ...

那个小水封一面橡胶一面陶瓷

网友:
你这个还不错,我的和你一样,拆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水封一面橡胶一面陶瓷

我的这个泵体上有像陶瓷一样光滑。轴上的是接触的是类似电感里面的氧化铁圈,挺光滑的,暴力拆出来时碎两半了。我以为接触会是橡胶密封圈。也没有配件。用不成了

网友:
有水有电的东西,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泵体上有像陶瓷一样光滑。轴上的是接触的是类似电感里面的氧化铁圈,挺光滑的,暴力拆出来时碎两 ...

没错啊   水封就是跟那陶瓷接触的 光滑 耐磨 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