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光驱(Pioneer DVD-230D)

楼主(2020-02-26):
刚拆完电脑的电源,今天心血来潮想试一下光驱,有好几年没用过了,就听光驱内咕噜一声,没动静了,拆吧

先锋的吧,原来看着表面有一个英文pioneer,还以为是山寨的公版词呢,

很脏啊

强迫症最喜欢的结果,擦完很干净
四颗螺丝拧完,开了,电脑的东西就是好拆,没有那么多卡扣。

这电路板上的点点是松香吗?不像啊,这电路板的孔深颜色挺别致呀……

两边按着拽不出来,原来是门比光驱抽屉小,

得先让抽屉出来一点,可就是抽屉卡住了,不过拆开了,也不知道为啥卡住了呢

轨道电机用了点焊技术

拆之前摇晃有哗啦啦声音,以为坏了,哗啦啦声音就是从光盘旋转轮子里传出来的,像是里面有珠子似的?

不拆了,拆了排线不好插。

楼主:
还以为里面有光盘,拆电源时候倒置弄的光盘卡住了,或者哪里坏了,拆开里面没有光盘,也没有塑料掉落渣渣。通电试一下没问题,不知道为啥卡住了,难道就该拆一下吗

网友:
市面上 有很多假冒伪劣的,PIONEER名气大,早坏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多拆几个就知道为什么坏了

网友:
有声响是主轴电机里有几颗钢珠,动平衡的

网友:
长时间不用可能润滑脂干了,或者金属齿轮生锈,转动结构一卡电路保护了。

网友:
一般是机械阻力太大,门口那个马达动力不足或者皮带打滑导致的。光盘托架上升下降过程中有个拐点阻力比较大,好多光驱都是这里除了问题,进去出不来,出来进不去

网友:
这个是先锋的低端产品...一般用松下芯片,关键先锋独一无二的特点,双光头,cd,dvd光头是独立的,吸盘也是特点

楼主:
问题找到了,装上壳子就不行,旋转光盘拖吸着壳子上的光盘盖片,皮带老了,磁铁脱离不了,旋转部分没法下沉,锁着舱门开不开。

网友:
这情况一般是换根皮带即可。。。

网友:
像索尼一样代工的机芯和 电路板不是先锋的 风格

网友(2023-06-04):
一般都是皮带老化造成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老卡住,因为没什么用,也就没修了

网友:
公版的机器 光头不是先锋的 处了PION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