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坑纪念,米沃奇2997-22CXPO套装开箱!

楼主(2020-02-26):
电动工具一直用着,但也只接触过博世10.8v,几年买了几把,为啥呢?说不上来,本地好买吧,电池通用。毕竟指挥多,干活少,施工大多有施工队,不太操心,顶多了亲自上上机柜设备,拧拧机柜螺丝,小活呢,冲击档打几个6个的塑料胀管,仅此而已。

下面是陆续买的博世10.8V系列。

因为有时安装面板需要在木板上开方孔,年前买了把万用宝,也是手中博世里唯一一把无刷的,感觉还好,开的不多够用。
可年前一个项目在薄铁皮电柜开50孔犯了难,手里几乎不带有线电动工具,10.8V工具实在是费劲,开了半天一个孔才开好,还好也就一个孔。因此查看资料,翻帖子,正式加入18V工具行列。

米沃奇工具没接触过,一直也没有研究过,脑子里还是有家乐家居时百得啥的呢。不过翻翻帖子,看看视频,对他的红字外观所吸引,更觉得他的Packout系列工具箱是目前见过最有科技感的产品了。想来想去决定一步到位吧,买入本帖的主题米沃奇2997-22CXPO套装。

包装还是OK的,打开继续上图吧。

怎么说呢,箱子整体比较大,超出我的想象。
跟老博世和德伟的DWST17807做了下对比。

打开盒子,说明书若干,机器分别是2804和2853,电池一块2.0一块5.0,一个3A充电器

简单说两句,箱子不错,但内衬是黑色泡沫的。感觉偏软,没有塑料内衬好,但又比塑料内衬缓冲高,耐不耐用时间检验吧。
电池真假不懂,应该没问题吧,反正也不贵属于易耗品。充电器买来是改好的,贴心的贴了张纸,说明了下可以用于220V。
前面箱子的外包装上有SN条码,对比了下,机器和外包装纸壳上贴的条码一致。怎么说呢,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至少让人放心。
补充一下,我看国行也有了,问过保修,国行一年,对于我这种使用率来说,还是算了,不是我不支持国行,他定价太贵了。
顺别买了盒PH2的批头,一起发出来吧,拧了下M4的小黄鱼快丝,快丝花了,批头没事,感觉还可以。

现在说下充电器,美版,110V 3A不是快充,商家给改好了,看了之前的帖子,特意拆开看了下,额,等过过我自己再改一下吧,或者买个国行快充,我看咸鱼也不贵,买了后我也拆开对比下,发给大家参考。因为买来电池都是一格红灯闪烁,特意将两块电池充了下,没问题。

这款套装我看了下,同样的两款工具有三款,箱子不一样,电池配置不一样,一种普通箱子,一种外箱不带铝合金条,还有这款,都是2997只是后缀不一样,价格也绝对不一样,请酌情区分购买。

总体来说,达到我的预期了,很满意,使用上呢还没有场景能用上,应该没问题。机器使用有空我在弄吧,网上相关评测还是比较多的,比我有经验,文采也好,分析透彻,我就不露怯了。

最后分享一下,米沃奇这套工具,可放在德伟996+887套装工具箱里,但是充电器貌似放不下,如果不是强度高的场合,中间放套批头,带两块5A电池应该够了吧。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   购入渠道是闲鱼嘛?

网友A:
并不是2997套装不香,而是价格问题,如果单买2804、2883祼机大约1600,原装充电器220V的3A大约200,兼容电池一般使用C6电池芯3AH=140,6AH=230,9AH=320,12AH=420,,也有使用VTC5A只是容量小点价格略高(输出功率高些),还有使用三星30Q电池芯价格略低。

其二,这个充电器感觉有些问题,PCB板没有改好,只是做了简单切断,并没有修改压敏电阻和前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2997套装不香,而是价格问题,如果单买2804、2883祼机大约1600,原装充电器220V的3A大约200,兼容电 ...

嗯 充电器改的我也是有顾虑 准备回来自己重新改下 买这款套装其实目的在于packout工具箱 看见箱子没啥抵抗力

网友:
很不错,值得入手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一套

网友:
哪里买的 比代购的还便宜2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2997套装不香,而是价格问题,如果单买2804、2883祼机大约1600,原装充电器220V的3A大约200,兼容电 ...

兼容电池哪里能买得到呢  用C6的才140

网友:
还有很多可以买的,继续继续往深里跳

楼主:
说说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有点跑偏,其实工具只要是一线都是有颜值的,使用上呢,受个人所限比较有局限性,因此我觉得区别并不是有多大,买工具我可能优先看的是工具箱,再好的工具也要有高大上的外箱,有序的,安全的,合理的保护好吃饭用的家伙,我相信好的工具厂商在这方面是有考虑的,就好比一把琴要配一个好箱,好马配好鞍一样。2997版本很多,单纯买工具的话,其实有很多高性价比的组合,po和cxpo在国内价格基本差不多,但是po的箱子不如cxpo,电池可从cxpo的2a+5a变成了5a+5a。换句话说,机器好买,电池好买,好的套装可是越来越少,当然这只局限在国内,本人不会海淘,也不想研究,性子算比较急,属于买了就要到手那种。入了就一步到位,基数都有了就不差这点钱了。因此我的得伟也是先掏了887+996的箱子,一个箱子能装为啥要两个箱子呢?外箱有了,工具就不急了,慢慢凑,心仪的都要到碗里来,加油!

网友C:
充电器改全波整流为半波整流 那还不是dc310V么 ? 没有什么意义  看看dc310电容耐压  如果是250V 更换310V   看开关管 简简单单拆掉一个二极管终究不是可靠

楼主:
商家改的 已换国行充电器 有空发拆机帖

网友:
楼主这套什么价格在哪儿入的?我也想弄一套玩玩。

网友D(2021-04-11):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改全波整流为半波整流 那还不是dc310V么 ? 没有什么意义  看看dc310电容耐压  如果是250V 更换310V  ...

原来是倍压,220V就不用倍了,直接割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2997套装不香,而是价格问题,如果单买2804、2883祼机大约1600,原装充电器220V的3A大约200,兼容电 ...

充电器分析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兼容电池哪里能买得到呢  用C6的才140

某鱼有很多,电池套件也有,可以自己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倍压,220V就不用倍了,直接割断。

割断电压还是310v,自己测量一下就可以   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2021-05-28):
我的是2997-22,箱子是塑料,电池5.0两个,版本还真多!

网友(2021-08-20):
要知道我直接上这个18v平台的了。现在手上12v的有点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