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能实时传送屏幕内容吗

楼主(2020-02-26):
买的可手写的平板到货了。二手的Q584。试了一下,采用sai绘图软件,比美术教师用的专业wacom肯定是差之甚远,可是对于我写个方程式、画个有机物结构式感觉蛮没问题的。现在就是使用问题了:

原帖子在这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68&extra=

买了才想起来,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我的想法是,我在这个屏幕上用这个sai绘画软件写,怎么把屏幕内容实时的传给别的电脑上?前些日听别人课,公司自己创建的平台,比如教师在上海讲课,全国各地的学生在自己家的电脑上看,其中有个教师就是在自己电脑上写、我们实时看到他写的内容。

单位现在也是网上实时上课,也采用了一些系统,但都是在纸上写、摄像头实时传输拍的内容,除了清晰度比一般聊天软件高外,其实等同于视频聊天,只是一对多而已。如果我在屏幕上写,再用摄像头拍屏幕传送,要多傻有多傻,不论是易用性还是效果,远不如用一般的笔在A4纸上写。

不知有没有我想用的这类软件,我在屏幕上写,另一端电脑能实时看屏幕的内容,但又不是摄像头拍的?
百度了半天,说的都是有些这样的平台,一对多,都是收费的,而且都是每多一个看的人增加一个收费数。对此而言肯定不靠谱。看来虽然平板买了,这个想法要放弃。

能达到一对一就很好,就是我在屏幕上写,另一台电脑实时能看。有没有这种软件?

网友:
传说中的钉钉?没用过,只是听说

网友:
那你就是对网上授课平台 不了解了

你看到过的用摄像头拍教师演示的,多数是教师操作不方便,在电脑上书写内容不灵活而机动采用的办法。
一般平台都有播放PPT、视频等的功能,可以供给学生看课件等
同时授课软件多数还有一个白板功能,教师电脑上屏幕显示一片白色的,在上面可以书写,学生能同时看到。

你的机器在这里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写出什么来,学生就能看到什么,比多数教师用鼠标写字效果好多了。

实际现在也有软件可以利用平板、PAD当手写板,在电脑上显示出来的。

网友:
学生教师,可以一对多,也能穿透,想实现跨网需要公网IP!

网友:
楼主你想要的功能就是“串流”,很多打游戏的都在用,实时直播自己的游戏画面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42c9d341474c8644b46f764.html

随便找了一下,这有个安卓版的。你找个Windows版本的肯定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钉钉呀,专门的办公平台,老师都在上面讲课,视频直播的时候有个录屏直播,屏幕上有什么学生就看到什么,都是在电脑上打开PPT给学生讲的,孩子一直这样听课。

网友:
QQ群里面的屏幕共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42c9d341474c8644b46f764.html

随便找了一下,这有个安卓版的。你找 ...

windows版才最糟糕,比如刚刚说的钉钉,在安卓平板安卓手机上能加好友,在普通电脑上能加好友,可是在windows上就是不能加好友。这不我在台式机上申请了然后在平板上登录。然后换个手机号在台式机上申请了,在台式机上申请加平板上的那个为好友(就是我自己)。
这个平板有点古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42c9d341474c8644b46f764.html

随便找了一下,这有个安卓版的。你找 ...

你给的这个是到电视,我是要到网络

网友:
有个屏幕摄像头软件
但是记不起来怎么玩的了

楼主:
百度看很容易,可是这个账号必须先在台机加好好友再说。先看看是不是,慢慢对付

网友:
有呀,有很酷的解决方案,但是成本不低哦。
首先要有ipad(最好是有Apple pen的),然后连接电脑,作为电脑的副屏使用(duet可行 付费软件)再然后就是,使用office的草稿本功能,就可以用手写笔在上面写了。
体验不错,但是建议直接上一个触摸屏的笔记本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方案 是远程桌面 teamviewer了解一下  这个可以无成本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你的上课视频是什么平台的就买什么平台的平板啊,不然你这么折腾反而弄得更麻烦了,就算能无线传送,稳定性也不是特别好,作为主力用的会比较辛苦

当时推荐用手写板,安卓,win系统都能用的也有,满足你要求的300左右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
懂编程的自己写一个估计很容易,不就是截图压缩成H264传输嘛

楼主:
两个电脑的两个账号,互相加了好友了,可是群直播,无论如何互相加不上?

楼主:
算了,明天再落实。两部手机搞了两个账号,互相加了好友,但建群却是找不到对方。直播是不是必须在群内?不管那个账号直播另一个都看不到

楼主:
可能还是这个平板的问题,明天换笔记本跟台式机对话试试

网友:
会议屏幕共享而已,腾讯会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