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脱离批头谈同心度其实挺没意思的

楼主(2020-02-26):
今天买的200mm长批头到了,上钻试了下。

如图,杂牌双速钻看着是不是有点晃?但其实从侧面看它特别直...

再看SKIL的,看着是不是挺直的?但是同样从侧面看也有点小晃...

而且上面俩图都是我在把六角柄旋转无数个方向后选出来最直的一种夹法,夹到其他位置有的歪得特厉害。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便宜的容易淘到的六角柄的批头或者钻头做工是真的参差不齐,最起码的六边均匀其实都没做到
你要是单独买个值得信赖的大牌子的长批头就为测个同心挺不划算的,除非真用得到
其他的就买个圆柄试试得了,六角柄真别太强迫症...

网友A:
围绕充电钻谈同心度其实也挺没意思的,很多玩顶尖级品牌工具的坛友似乎对同心度也不太奢求。想想看,多级齿轮减速的变速箱再加上单轴承甚至无轴承的输出轴,哪有太高的同心度,更别说再碰到个歪瓜裂枣的手拧夹头了。相比较而言,输出轴由双轴承固定的交流电钻同心度就强多了。再说了,充电钻的优势应该是拧螺丝而非钻孔,同心度要求不需要太高了,干活基本没什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绕充电钻谈同心度其实也挺没意思的,很多玩顶尖级品牌工具的坛友似乎对同心度也不太奢求。想想看,多级齿 ...

我觉得只要夹圆柄麻花钻没糟糕到头部甩头的手钻都足够用了,拧螺丝的话批头真不太需要特别好的同心,钻孔的话基本都是圆柄,麻花钻不歪其他的也歪不到哪儿去。
但挺多吐槽的同心的评论我看都是夹着六角柄...甚至夹着套筒+套筒+批头说同心不好的...看起来特搞笑

网友B:
准备买几个日本vessel批头试试。问一下楼主,skil夹头是否掉钻的现象,如果有怎么解决?换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围绕充电钻谈同心度其实也挺没意思的,很多玩顶尖级品牌工具的坛友似乎对同心度也不太奢求。想想看,多级齿 ...

偶尔钻小孔时还是有意义的,同心度差的钻配做工不行的歪钻头,3mm的孔能打成4、5mm的。像日立、牧田的充电钻貌似同心度就不错,买过牧田威威的钻头也很直,这种搭配起来钻极小孔很有优势,有的时候能代替迷你直磨机用。同心度可以不高,够用就行,但对于高档很贵的工具,还是得要求一下,毕竟有部分中高端货能够达到比较好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买几个日本vessel批头试试。问一下楼主,skil夹头是否掉钻的现象,如果有怎么解决?换夹头? ...

最开始说SKIL掉钻的貌似就是我吧...没啥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拧紧点,再高速反转急停几次,基本就够了,这种方法下高速正转能保证3-4次急停不掉钻,次数多了该掉还得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开始说SKIL掉钻的貌似就是我吧...没啥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拧紧点,再高速反转急停几次,基本就够了, ...

谢谢,照这方法先用着,实在不行换夹头。

网友:
我以前撸了一根30厘米长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围绕充电钻谈同心度其实也挺没意思的,很多玩顶尖级品牌工具的坛友似乎对同心度也不太奢求。想想看,多级齿 ...

尽管论坛上少有你的发声,事实上你一刻未曾放下你热爱的无线电事业。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攀登那遥远的模糊的顶峰。无线电是你一生的挚爱。我等菜鸟感谢你的热心辅导帮助

网友:
其实这么长批头不同心是正常的,同心才难, 因为热处理 ,会变形,每批次的每一个批头变形程度都不同, 变形后再稍微校准,  除非你买很高端的批头, 要么几块钱的批头,不可能给你工艺上做到全磨钻头那样直,  而且批头材料过来是线卷过来的,要走直了下料。 不变形是很难的,易消耗品,而且同心度在批头里面要求不高,只是眼睛看着不舒服而已, 比如工业用批头风批,是快速安装夹头,那种夹头本身夹住批头就是甩动的,没有多少同心度可言。

网友:
拧螺丝对同心度要求不是很高,是我们自己要求高了而已,3.6V的很多都是无支撑输出造成摆动,其实在前端加个套就可以了,我改造了一把宜家的小起子,同心度很好,使用起来不错

网友C:
谈同心的同学你学会磨钻头再说这些吧  两百块的台钻都比两千的手钻同心度高  比任何手钻钻孔都正

网友(2021-02-26):
手电钻同心度再高手拿这拿着钻还是会偏意义不大

网友:
我那个电扳手加上套筒之后,那抖动真的很魔性,不过30多块钱的东西也就无所谓了。追求同心度还是上台钻吧,毕竟设计出台钻就是因为手钻达不到那个精度啊,任何工具都有他的意义,什么都能干的东西必定什么都不行,哎,我本人也是什么都会点什么都不行,哎,扯个工具还扯到自己人生上了,有点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谈同心的同学你学会磨钻头再说这些吧  两百块的台钻都比两千的手钻同心度高  比任何手钻钻孔都正 ...

+1.人手就不稳。再好的同心度也没太大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照这方法先用着,实在不行换夹头。

这个掉钻也不是所有的  我的最开始掉  突然高速就不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光我我看有个发帖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掉钻也不是所有的  我的最开始掉  突然高速就不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光我我看有个发帖的也是这样 ...

那贴就是我发的,用一段时间就不掉了,挺迷的

网友:
我买的日立的冲击批配威威的瓷砖钻和混凝土砖,同心度非常高,自攻丝模式下你就拥有了一把3000转以上的高速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谈同心的同学你学会磨钻头再说这些吧  两百块的台钻都比两千的手钻同心度高  比任何手钻钻孔都正 ...

为什么要拿座机和手机比信号稳定?苛求手机信号强一点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