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失败之作---2元宿舍神器LED灯+鹅颈管=台灯

楼主(2020-02-26):
10分钟完工的东西。。。干活完全没经过脑子

鹅颈管和LED

扒开内部,LED灯条

热熔胶固定的

这。。。热熔胶都热老化了,硬邦邦,脆了

清理干净,后面是导热硅脂。。。为什么厂家不直接用导热硅胶?

准备导热硅胶

适量。

夹子夹住灯条,防止那个铝基板是拱起来的

等干的同时,钻孔。。。。

太偏外面了,失败之作。。。

动两下外面直接断了

装上鹅颈管

使劲扭紧螺母,貌似不会掉出来

就这样吧。。。等硅胶干了再放回柔光罩。出线方向也是一个失败之作。。。。又是没经过脑子做出来的事情

够了,一般焊接和看芯片丝印

网友:
这干活的风格和我有一拼!!!我现在都不会轻易开工,因为没有地方占用啦 . 从女儿的房间搬工具桌出来后我就把自己的DIY尘封了.

网友:
这桌子上的摆位有的一拼。

网友:
消灭零回复,挽回楼主尊严。

网友:
为啥线不从管子里面走?而且和灯管的连接位一般建议选中间,边上强度恐怕不够

网友A:
楼主的工作台很不错,想喝水的话要巴拉巴拉一块地方放杯子,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同道中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工作台很不错,想喝水的话要巴拉巴拉一块地方放杯子,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同道中人啊! ...

太真实了。。。。放边上还容易掉地上。

网友:
前几天,花了一天的时候,把我的桌面收拾的整洁如镜

网友:
看看我改的,把灯切成两截,加恒流做电脑主机侧透机箱照明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3052

网友:
现在上课用一张桌子,搞事情用另外一张
同样混乱

网友:
修家电的吗,物产丰富

网友B:
改成低压直流供电吧,看这样玩交流电真是冒汗

网友:
我的电脑桌的床头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收拾干净,抽屉里的东西永远都是乱的,烙铁直接放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低压直流供电吧,看这样玩交流电真是冒汗

这灯本来就是USB供电的啊,淘宝2、3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低压直流供电吧,看这样玩交流电真是冒汗

这是宿舍神器,USB的

网友:
这种桌子只能自己用,因为自己找东西一找一个准,别人找累死丫挺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