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苏溧WYL-808头戴式收音机拆解并请教如何调低音量

楼主(2020-02-26):
孩子毕业了带回个考英语四级的听力收音机,做工啥的还不错,就是在最低档我感觉音量还是有点大,今天拆开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改一下,拆开发现还挺高级的,见下图。

只是操作的一边,另一边放2节5号电池

小心拆开,这是全貌

反面是耳机插孔,如下图

这是核心部件,百度得知RDA5807是收音芯片,下面的是单片机,收音芯片直接输出接喇叭

8欧0.25瓦的,
现在的问题是调到最低1档,音量还是有点大,在外面放上2层塑料布和硬布块,还是不行,
请教大家,我打算在喇叭前面串上个合适的电阻可行吗?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找5807的pdf,看看参数,能在源头改就在源头改,不能就只能串电阻了。

楼主:
源头改应该不行,因为收音及功放部分都在芯片里,我想在喇叭两端并个合适的电阻可能更简便些,起分流作用,不知可行不?

楼主:
另外我今天发现线路板上有一块缺的集成块的脚位,是什么块子?作用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今天发现线路板上有一块缺的集成块的脚位,是什么块子?作用是啥? ...

24Cxx系列存储器,应该是电台频率断电记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头改应该不行,因为收音及功放部分都在芯片里,我想在喇叭两端并个合适的电阻可能更简便些,起分流作用, ...

先串个10欧电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今天发现线路板上有一块缺的集成块的脚位,是什么块子?作用是啥? ...

是24C02之类的存储器,找一个焊上试试。

网友:
串4Ω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头改应该不行,因为收音及功放部分都在芯片里,我想在喇叭两端并个合适的电阻可能更简便些,起分流作用, ...

显然是串啊 你家灯泡太亮了,再并一个上去让他暗点?

网友:
做工啥的还不错,就这做工够简陋的了,不信去拆一个SONY的二手洋垃圾头戴收音机。

网友:
这也叫挺高级的?看这个做工和用料就很普通的那种收音机,把真正高级的收音机拆开对比一下

网友:
如果最低音量还是大的话,妥妥串10欧姆的电阻了,毕竟还可以调大音量嘛。

网友:
收音芯片很多都直接内置功放了,甚至可以直接驱动喇叭,普通手持收音机一般都这种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串了个50欧的电阻感觉还是有点大,最后串了个100欧的感觉比较合适了。

网友:
串一个500欧可调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4C02之类的存储器,找一个焊上试试。

今天从一块废弃的电视卡上拆得24c02,焊上以后不如何自动搜台,看印刷版有个s7的标志,高手给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4C02之类的存储器,找一个焊上试试。

印刷版反面印着AF-SW,还有个空,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