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南京科华MF47指针万用表怎么了?

楼主(2020-02-26):
我的一块儿南京科华MF47指针万用表在拨到10K电阻档时,指针怎么不在左侧0位了?而拨到其他电阻档是正常的。自己拆开检查没发现有啥问题呀?请哪位大神指教维修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1MΩ?先洗刷干净电路板,看是不是脏东西导致有轻微短路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我的表也是这问题

网友:
这个表看起来怎么这么山寨啊!

网友:
啥叫其他档没问题,你1k档都有1000的读数了,和你10k有几十100的读数对应的很好。酒精洗电路板吧,脏东西短路了。

楼主:
谢谢指教。唉,酒精家里也没有。现在想买瓶酒精都难啊。等疫情结束再买酒精清洗电路板试试。

网友:
如果只是×10K档有问题,就检查9V电池电压及其看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2020-05-17):
没有酒精用水洗也是不错的,洗后用风筒吹干就行了。

网友:
你确认调零正常吗。

网友:
电池电压不是吧换可调从9至15v

网友:
基本就是电路板漏电了。
没酒精? 那先用电吹风对着电路板吹。如表针回摆就是这个问题。
最后酒精, 水洗也可以,洗好后要烘干。

网友:
铜刷使用时间太长,磨下来的铜粉污染了表盘引起当然也可以说是表做工不那么好,做工好的是开关板的,那1个表能买你这个3个还多了。不能说“不好”,只能说“不那么好”,一分钱一分货。
这表头很灵敏,一般满偏是47uA左右,所以有一点点漏电都会有反应,你这个漏电应该在1uA左右。
清理干净表盘就好了。
另外,如果不测量高压,使用时的工作温度也不超过40°。可以涂一薄层凡士林润滑。
转盘塑料的部分,也需要润滑,不然磨损很快的。也用凡士林就好了。

楼主:
网购的酒精昨天终于到货了
今天上午把表盘,主板整个清洗了一遍。刚刚组装好。测试电阻档恢复正常。

谢谢各位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Ω?先洗刷干净电路板,看是不是脏东西导致有轻微短路了。

对对对,酒精洗干净就好。

网友(2020-07-07):
表内部好山寨呀,我有一块这表,里面元器件密密麻麻

网友:
还有95%的医用酒精,我也是醉了

网友(2023-07-28):
这表还折腾什么,重新买一个算了

网友:
我这个93年的老表还在服役中

网友:
线路板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