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咸鱼收的电池测试仪。没使用过。

楼主(2020-02-26):
看了好久,也犹豫了很久。真用处不大。终于买了便宜货。只能测5项:cca,电压,内阻,寿命,是否要补电。对比130元左右的,缺少些功能,不过也够了。三无产品,有说明书。测了两块电池。测电压比ut33b高0.1Ⅴ。第一块电池从车上拆的,2周前充了9小时。 去年换,用不多久。显示好的。另一块在2周前充了6小时,余70%
欢迎探讨。
不知道网上那种个人自制的测试仪如何?我找不到让我放心的。有人推荐么?

网友:
还可以,做工中规中矩,对的起这个价格

网友:
还可以测内阻 ,不错了。

网友A:
这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钱??

80到手。还有卖,未开封。不过无生产厂家,功能偏少,不过仅仅测起动负荷的功能稍有用。

网友B:
寿命余70%是指电瓶的寿命还剩70%吗?谢谢

网友:
看着好像还不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80到手。还有卖,未开封。不过无生产厂家,功能偏少,不过仅仅测起动负荷的功能稍有用。 ...

不能测试别的电池吗?比如锂电池?

网友:
这测的准吗?可以测其它电池么?比如1.2V的镍氢,3.7的锂电池

网友:
就是啊,测其他电池那?

楼主:
说明书只能12v铅酸。要先设定CCA值,摩托电池要是先知道其cca,也能测。没发现有能测铅酸又能测3.7Ⅴ锂电池的。欢迎推荐靠普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寿命余70%是指电瓶的寿命还剩70%吗?谢谢

是的。60---80%能用,数值接近60%就多注意了。

网友:
这类的一般卖汽车电瓶的店铺有用

网友:
只能测铅酸?
那我败来也没用,放弃

网友:
测下我的车?

楼主:
楼上这种700CCA,还测出翻倍值。有些疑惑。确定??一般45AH电瓶约380cca以下。
拆表看看。货比货。

网友:
冷启动1400多安???每次测都是这个数据吗?我的表应该是有问题,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数据,重新测就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只能测汽车电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60---80%能用,数值接近60%就多注意了。

谢谢指导,备一个检测仪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