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即热式水龙头的加热组件能自己换吗?

楼主(2020-02-26):
去年帮亲戚买的,还是买的志高的牌子,没想到也是一年出头刚过保就坏,温度有显示,不能加热,问客服说坏了,对方直接来了句,是不是不加热,看来是问题很多了,客服都熟了,说可能是加热组件坏了,换下要60,想问下这东西能自己换吗?搜了万能宝好像没看到单独卖加热组件的?

网友A:
不是说两年保修吗,什么情况,某宝即热的大部分是50多吧。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用了一年半不到,显示不正常了,新的才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两年保修吗,什么情况,某宝即热的大部分是50多吧。

我还以为3年保呢,结果一看1年保,刚过一个月出头就坏,这质量,还是志高的呢

给亲戚买的,非要买贵的好看的,没办法,自己家里用的那时候买的79,用了4年还没坏

网友:
里面有个开关检查下,管子还是挺耐用的,只要不是操作不当一般3个冬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用了一年半不到,显示不正常了,新的才69

显示不正常无所谓,加热坏了就废了,修还不如直接买新的了,就是这志高的质量也太TM的差了

网友:
这东西就是鸡肋不安全寿命短还不如安装即热式小型家用厨房电热水器

网友:
直接买个小厨宝,好用多了,还不容易坏

网友:
我买的扬子的保修2年,卖家说坏了直接换新的或良品,57大洋。

网友:
有配件卖  加热管 13  专用工具18

网友:
我猜测是里面水诟太多,拆了洗洗?加热模块应该不会那么坏

网友C:
我修过一个,是龙头里面的电源开关因为高温粘住了,活动活动打开了就好了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内部有个“水压开关”和“防干烧开关”,多数是这两个东西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一个,是龙头里面的电源开关因为高温粘住了,活动活动打开了就好了 ...

谢谢,我拆开来看看,能修好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