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元器件?从手电钻电池盒里拆出来的

楼主(2020-02-26):
各位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元器件?是从手电钻电池盒里拆出来的,一端连接温控开关,另一端连接电池的“C”,充电的时候才起作用,电钻使用的时候不起作用,温控开关的另一端连接电池的负极,这个元器件的两端使用冷压头连接导线,本来这个元器件是导通状态,我用电烙铁想焊接另外一端的导线,稍微温度高了一点,这个元气件就彻底开路了,大家帮忙看看这元器件是什么名称。

网友:
顾名思义 温度保险

网友:
温度保险管,防止电池充电时过热保护的。

网友:
这是温度保险丝,超过一定温度就会断开,用烙铁去焊,当然就报废了

网友:
温度保险管

网友:
压接吧压接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

网友:
温度保险,我焊过,不过腿比较长.

网友:
不会包上湿毛巾呀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