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安特自行车中轴拆解

楼主(2020-02-26):
牙盘侧的拆不下来,是平面的,有上下平行的缺口,但是很薄。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内部有锈蚀

轴居然是模锻的

网友:
珠档花篮的老中轴结构,现在不少是一体轴承培林总成,比珠档耐用些不用调间隙和松紧。

网友:
捷安特质量真的好,很耐用

网友:
这个需要专用的工具吧。喷WD40除锈润滑,等油渗透,用橡胶锤轻敲外围,震一圈,再用平口螺丝刀试试看

网友:
换过捷安特中轴的给你个建议。牙盘测的螺纹是反的,可以使用螺栓和螺母夹紧了拧下来。
去五金市场买一套M18(或M16)的螺栓和螺母。螺栓从另一侧塞进中轴,从中轴盖拉出,使用螺母固定。然后使用扳手顺时针拧螺母,即可拧下中轴盖。

网友:
这得专用扳手才能拧下来。
无奈之下可电焊一段铁棍再拧下,或者用一字螺丝刀加铁锤顺螺纹方向砸~珠子挡碗被热处理成高硬度,螺丝刀往往弄的破损不堪,还有链轮面的挡碗好像是反螺旋,这需要弄清楚,拧反了会弄坏的。

网友:
可以用大扳手卡住,用榔头敲扳手柄。记得是反牙的哦!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先把5通清洁干净,把柴油滴到螺纹上,让其渗透,放置4小时后,用400毫米长的活动扳手拧下

楼主:
买的中轴安装好了

网友A(2020-04-15):
换的是一体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一体轴吗

这个车用不着,方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