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购手电钻充电器到货拆解(THS-12601)

楼主(2020-02-26):
上次那个富格手电钻充电器收到货是坏的,卖家补6.8元自购,由于疫情影影响姗姗来迟,到货未用先拆,跟坏的那个充电器一个德行,电路板完全一样。

网友:
真TM省,光耦都不舍得用

网友:
还凑合啊,有芯片呢

网友:
这种基本差不多,你这个还好,芯片很清晰,有些厂家喜欢擦芯片型号还TM遮遮掩掩的,

网友:
6.8包邮的话对得起

网友:
富格原装的充电器发热太厉害了,超过9W的最高功率,应该是变压器这个位置温度太高了,把电池电放到9V,再接充电器充电,大概半小时温度就达到峰值,用手指放上去不能停三秒。   龙韵的充电器温度就低很多,放手指上去没问题,但是功率大概7W左右。

网友:
哪位高手看看如何改,降低充电电流,减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