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启辉器 最近论坛里没人发这个了

楼主(2020-02-26):
现在比较少见了
还有就是是不是你们家里都换成了电子镇流器了就不用这个了

你们说一下你家是用启辉器+电感镇流器还是电子镇流器 话说你们应该都用灯管吧

网友A:
现在都led了,用不着启辉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led了,用不着启辉器了

现在都用这种电子镇流器了 不用启辉器

网友B:
话说,我以前拆的启辉器,我这叫跳泡,里面不是会并联个电容吗。就是那种塑料片和铝箔卷起来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以前拆的启辉器,我这叫跳泡,里面不是会并联个电容吗。就是那种塑料片和铝箔卷起来的那种,。 ...

有的有电容 有的没有 不是所有的启辉器都有电容 我拆的就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有电容 有的没有 不是所有的启辉器都有电容 我拆的就没有

这应该是最后一批出的了,老的都有电容,刚学会简配结果不用了。

网友B:
现在的启辉器,剩余价值一般都是被装在电源线插板里,当做指示灯,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个启辉器是铝壳的,引脚固定板是棕色绝缘板,估计算比较古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都用这种电子镇流器了 不用启辉器

老家20年前我就用这种,农村电压不稳定一高就烧。

网友:
都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

网友:
消火花电容都省了,纸介电容0.01UF400V

网友:
高中时候日光灯启辉器不知道为啥都没有,开灯后弄根铁丝一个一个点亮。

网友:
小时候家里每到晚上电压就低,那会也没万用表,不知道低到多少,反正灯就一直闪,点不着,有时候能低到两者亮着自己灭了
那会这种启辉器根本不行,就用那种带个尾巴挂个按钮开关的,手按几秒钟松开,灯就亮了

网友C:
尖嘴钳子启动日光灯。后来一段单股绝缘线弯成U型代替了尖嘴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有电容 有的没有 不是所有的启辉器都有电容 我拆的就没有

启辉器里的电容虽说可以抑制峰值电压但经常会击穿短路,以前学校教室里不少日光灯通电后只有灯丝发红不起辉,都是拆开启辉器将里面的电容掰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尖嘴钳子启动日光灯。后来一段单股绝缘线弯成U型代替了尖嘴钳了。

这方法不止一个人在用

网友:
先前都是这种东西,整得灯管两头红中间不亮,无奈只能揪掉里面那个纸卷才成,但是看电视要关灯,不然有个上下移动的扭带盘踞在屏幕上。

网友:
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反正 这个就是在灯管启动初给予的一个闭合信号,激发灯管击穿,正常使用是可以卸下的,以前好像是用两根导线模拟启辉器闭合断开也可以的

网友:
仅有我的卧室灯是启辉器+32W电感镇流器+T8环形灯管,书桌是40W电感镇流器+2根20WT10灯管(一冷一暖),电容调光,其他房间全部电子镇流器或LED灯,这玩意真的快淘汰了。上次下楼买启辉器,问了好几家店铺才买到一只。低压启辉器更要上网买才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启辉器,剩余价值一般都是被装在电源线插板里,当做指示灯,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个启辉器是铝壳的,引脚 ...

启动器里的氖泡带有双金属片,设计初衷是起辉后的发热会使双金属片变形导致两极短路,所以用做指示灯时需要严格选定限流电阻,防止电源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