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充电器:三石36v锂电池专用充电器DZL3610ss01调低电压

楼主(2020-02-26):
上午拆了一个买电池的时候赠送的36伏充电器,带有风扇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693&mobile=2
有网友回复说,十块钱的东西不值得改造。确实是三无产品,让我对使用它有顾虑,于是就想把现有的用得好好的三石充电器,尝试拆开来看有没有地方调节电压。
原来担心是超声波焊接要破坏性才能打开,发现还好是螺丝的,拆开来看比较简洁,但元件也偏少,看到有一个调节电位器,于是从42伏调到41伏。这回可以放心的充电了。
之前的锂电池36V150瓦时用了四年,后来容量越来越少,不平衡度越来越大,有一个月不用干脆过放漏液,还有刺激性气味,不敢用了。与卖家了解,应该是冲过饱引起的,这回买的是400瓦时,容量不成问题了,希望能够延长使用寿命,毕竟换一次电池要好几百大洋呀

网友A:
三石的充电器不错  就是那个散热片固定有问题  震动后很容易把固定在上面的管子的腿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石的充电器不错  就是那个散热片固定有问题  震动后很容易把固定在上面的管子的腿弄断   ...

我的从1米位置自由落体好几次,幸好没震坏

网友:
你好,这款充电器最大可以调整到多少伏?

网友B(2021-10-06):
老版(11版)的栅极与2202连接电阻是20Ω,现在改成10Ω了,老版二次侧是π型滤波,现在把电感取消了,成本明显在降低啊!新版该有的安规电容共模滤波电感也没有了!缩水严重。

网友:
很一般的东西,矮子里面选将军,其它充电器更差,只好算它还行,省掉了EMI共模电感,电容。

网友:
矮子里面选将军,其它充电器更差,

网友(2021-11-05):
我有一个压敏电阻烧了,不知道阻值,可以用多大的代替呢?三石给雅迪代工的,48V3A的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B:
老版(11版)的栅极与2202连接电阻是20Ω,现在改成10Ω了,老版二次侧是π型滤波,现在把电感取消了,成本 ...

专业啊,出一个船新版本 壳子好看了,内脏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