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维修高手帮忙维修明智SPX-936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2-26):
小弟有一只明智spx-936D5号电池充电器,应该是属于当年比较红的一款国产充电器。 一日不慎被孩子短路造成充电器第四槽无法正常充电 但能显示电量   其他三槽工作正常

拆解后发现  第四槽的9926a双mosfet管有明显烧毁痕迹  于是网购一片9926a  换上  可还是不行

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或者有谁能帮忙寄修的  小弟在此万分感激

网友A:
目测MOS管铜箔也断了吧,还有1R5这个贴片电阻都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MOS管铜箔也断了吧,还有1R5这个贴片电阻都量下

四颗1r5 电阻都量过

网友B:
会不会是短路烧管后,,击穿了IC输出的那个管的控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短路烧管后,,击穿了IC输出的那个管的控制脚

谢谢兄弟帮忙   您的意思是 需要飞线焊接?   具体应该怎样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短路烧管后,,击穿了IC输出的那个管的控制脚

这是9926A 双沟场效应管的 电路图  可惜我看不懂

楼主:
有没有愿意帮忙修的大侠啊

楼主:
感谢各位  终于修好了  原因是我换上去上管子型号不对  应该是9926a  而我当初买的是9926   可能明智充电器要求比较高吧   其实这两款mos芯片并不通用

网友(2020-05-12):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2020-07-26):
恭喜老大成功修复了:lol:praise:

网友:
我的也是4cap

网友:
我的也是4槽坏,换管子才好

网友:
哪位同学有明智-936Eu的电源部分输出参数啊?有4条线,不知道有几组电压。

网友C(2021-01-03):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终于修好了  原因是我换上去上管子型号不对  应该是9926a  而我当初买的是9926   可能明智充电器 ...

原因是我换上去上管子型号不对  应该是9926a  而我当初买的是9926   可能明智充电器要求比较高吧   其实这两款mos芯片并不通用

回头我查查这两个场效应管的参数,看看究竟能否直接代换。

网友(2021-04-19):
引用 楼主:
这是9926A 双沟场效应管的 电路图  可惜我看不懂

这张图显然是错的,起码它不是me992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9926A 双沟场效应管的 电路图  可惜我看不懂

这图不对,不是me992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因是我换上去上管子型号不对  应该是9926a  而我当初买的是9926   可能明智充电器要求比较高吧   其实 ...

应该能代用,你开始是不是把方向装错了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D:
应该能代用,你开始是不是把方向装错了

我也觉得可以代替。。。

楼主不知道焊过什么板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