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 E8820 V1 V2哪个版本更好?

楼主(2020-02-26):
(扩展AP,备用路由器,不是主用的,暂时当千兆交换+AP用。)

中兴 E8820 V1 V2哪个版本更好?V1是高通方案+32M+64M,V2是7621+16M+64M,那个更好些,稳定性、性能上比较。

还有一个腾达AC9 博通,不过听说这个问题比较多,不如中兴8820稳定。

网友:
v2可以刷机的

网友A:
电信催我升级200M,但是换光猫和路由器要300块,光猫240,加中兴E8820 299块,我舍不得换,最近网络一卡一卡的,而且连不限流量的手机4G上网也有时断流,我怀疑是电信故意的,因为以前都没出现这么卡的,我就要跟电信死磕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催我升级200M,但是换光猫和路由器要300块,光猫240,加中兴E8820 299块,我舍不得换,最近网络一卡一 ...

真的吗?奇怪了,我跟你的情况类似,年关这1个多月,网络丢包率1%,看个春晚都卡,打10000号上门就要我做光改,不过我这边的光改是免费的,还送了个友华的光猫,做完光改后网络很稳定,200M,不丢包了。

楼主:
不好刷呀,要拆机上编程器啥的,没有免拆机方案。

V1也有人刷了爱快。我不想刷了,太麻烦,就是搞个还稳定的备机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刷呀,要拆机上编程器啥的,没有免拆机方案。

V1也有人刷了爱快。我不想刷了,太麻烦,就是搞个还稳 ...

那你去隔壁论坛看看吧,应该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B:
半年前联宽带200m,光猫带2.4gwifi,无线卡的不行。经过比较,某鱼买了中兴E8820v1,白色内置天线45包邮到手。强迫症爆发,改造装了2个sma接口2.4g,5g外置天线,像个机器人一样,破解光猫,路由器拨号,speedtest测速,下行260mbps,上行110mbps,很稳定。仅供参考。

网友:
我在用v2,做无线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年前联宽带200m,光猫带2.4gwifi,无线卡的不行。经过比较,某鱼买了中兴E8820v1,白色内置天线45包邮到 ...

没改天线前,无线信号怎么样?

还有8820的官方固件功能是不是极少?有什么必要的功能没有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改天线前,无线信号怎么样?

还有8820的官方固件功能是不是极少?有什么必要的功能没有的吗? ...

心理作用不折腾刷机。

网友:
做千兆路由+ap建议磊科mg1200ac考虑一下,价格差不多,带kvr功能实现无缝漫游。

网友C:
v1适合有接网线发射信号使用,而且有两个usb,可以接一些小设备,不过5g桥接不太稳,要5g桥接就选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适合有接网线发射信号使用,而且有两个usb,可以接一些小设备,不过5g桥接不太稳,要5g桥接就选v2。 ...

不用桥接,有线、无线稳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用桥接,有线、无线稳就行。

有没有人直接告诉我答案哪

网友D:
过两天告诉你,买了8820s 还在路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两天告诉你,买了8820s 还在路上呢

老兄多少钱入的8820S?

网友E:
8820V2的内存只有蛋疼的64M,当千兆路由器勉强了点。但是当个千兆交换机是挺不错的,毕竟才45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8820V2的内存只有蛋疼的64M,当千兆路由器勉强了点。但是当个千兆交换机是挺不错的,毕竟才45块包邮 ...

作为一个电信赠送机,CPU过得去,运行稳定,没这样那样的bug,做备机就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电信赠送机,CPU过得去,运行稳定,没这样那样的bug,做备机就不错。 ...

没赠送这种事,羊毛出在羊身上。再说这帖子里的人应该都是花钱买的,那和赠送更没关系了

网友:
这两个机器做工不错.  性价比也可以.

64M内存现在认为它小也是跟一些新三之类的512M矿机出来之后的对比.
至于够不够用, 完全看用户折腾的项目.

原机的信号也是比较给力的.

要折腾固件, 这两个的方案都有迹可寻, 都编译出大厂对应的品牌路由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