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显示器有竖线,没有专业工具,自己可以修复吗?

楼主(2020-02-26):
19寸的显示器,现在当电视偶尔看,显示器左边有条竖线,好像是屏幕排线出了问题,专业的焊接要专业的工具,普通用户能自己搞定吗?

网友:
屏排线开胶了,百度上能查到修理办法,非专业修屏排线的人,根本没法修

网友:
要不凑乎着看,要不扔。
非专业修不了,还有就是拿去专业的地方修了也不能保证能用多久

网友:
不可能能修。专业的修成本估计也不低。

网友:
亲,别拆机修,拆机后果只会更多

网友:
排线上垫一点纸片或是胶片,能弄好就弄好,弄不好就将就吧。

网友:
专业较绑定失效 回厂都不一定修好! 直接报废的多~

网友:
这个不错,好直,动力足,胖5飞天。

网友:
我的联想C325最近也是有根竖线,有时有,有时没的,,,,看来大限将至了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cof排线和液晶面板连接的一种特殊的垂直导通胶带接触不良了,有民间偏方用烙铁隔着硬纸板或高温胶带烫压排线粘合处。但也很有可能故障进一步扩大,因此建议维持现状

网友:
自己弄的话修复几率不高,我试过用胶垫一下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A:
外壳和屏幕间塞纸条试试,油管上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和屏幕间塞纸条试试,油管上看来的

my pc game :call of duty4 modren war:lol:

网友:
拿去重新压一下屏线就可以了,花不了多少钱,如果本来显示器就不值钱的话就不建议修了,像那种几千块钱的专业显示器还是有必要修一下的,毕竟买新的太贵

网友:
将就用吧!说不定那天他自己就好了呢,你说呢?前几年我给我老妈买了个买了个显示器改的小电视,也是有两条线,去年夏天他自己好了

网友:
就是,垫个东西不行就凑合用吧,我的电视机买的是一线屏,7年前买的时候说是一条线,结果回来开机时两根,又看了不到一周变成三根,这么多年过去了,前阵子印象好长时间没看到那几根线了,自己还想是不是他自己好了,结果开机一看,哈哈,线还在呢,原来是我已经用脑子把那几根线给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