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钻电池

楼主(2020-02-26):
三节电池的,看不懂品牌,也不知道容量。

楼主:
顺序反了,变成组装电池了

网友:
都没有均衡了吗

网友:
牧田电池吗?

网友:
这种事充电器均衡充电的,电钻控制板负责低压检测,电池就是不带保护板的。

网友:
容量全靠感觉!

网友A:
竟然木有看到保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木有看到保护芯片

在充电器里面

网友:
这保护板很简陋啊。。。。难道是珠穆朗玛峰山顶来的????

网友:
这个电池能不能卖给我?

网友:
还没见过不带保护电路的电动工具电池包呢
等牙膏ing

网友B:
没有保护板吗??19元的龙韵,还有保护板呀

网友:
电芯没见过,估计容量还是没达到标称值

网友:
电路板差评

网友:
有些电动工具的充电保护做在充电器里、放电保护在机身里,电池包里也就是个触脚支架,可能带个识别电阻什么的实现检测。这样,就能让它的电池、充电器甚至机身难以被其他品牌的兼容,也说不上是为了保护它的设备还是保护它自己的品牌,反正不会像19元、29元神器一样大家都可以互插。

网友C:
估计容量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保护板吗??19元的龙韵,还有保护板呀

有保护板的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容量大不了~

看电池应该不差,容量就不知道了

网友:
型号是18650动力电池 容量大约2000amh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