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热风枪改换加热丝

楼主(2020-02-26):
博世热风枪改换普通加热芯 ,打黑来的,成色还不错,加热丝断掉了,接起来用起来特别不爽,某宝上一看新的加热丝百十块,这可不行   ,孩大去娘了,我这机器才三十块。改装吧,某宝上下单,一个普通的加热丝,包邮18,年前拍的,今天刚到,拆开对比了一下,就多了一个温度控制开关和一个二极类似的件,拆下这两个件参照原装的接法接上,试机一下,完美修复,插图单图片描述不会弄,就凑合看吧

网友:
拧几下还是可用的,扔了罪过。且原装货。

网友A:
原机的发热丝在骨架中间,后配的在边上,热量不集中,后配的应该是吹头发用的吧!

网友:
废品站找个旧电吹风拆发热芯哈哈

网友:
加热丝拉的不匀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的发热丝在骨架中间,后配的在边上,热量不集中,后配的应该是吹头发用的吧! ...

热风枪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