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唯格HDMI转VGA转换器,采用的是tsc9670芯片。

楼主(2020-02-26):
价格是拼多多和淘宝中比较便宜的,
18.4包邮,用了5块的券只要13块。
带usb供电插口和3.5mm耳机插孔。

这个很小,5x5 厘米左右。

主芯片是tsc9670,

9670看来是最新型号。
支持1080p,hdmi1.4

hdmi焊接后用热熔胶固定。
便宜好用,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你的屏幕我看起来很不舒服

网友:
反面没有元器件?

网友A:
买了个类似的,不太稳定,有时候需要插拔HDMI口才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类似的,不太稳定,有时候需要插拔HDMI口才有声音

不稳定就把usb口插上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稳定就把usb口插上供电试试

插了,没啥用,改天拆开看看

网友:
不错,国产赶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类似的,不太稳定,有时候需要插拔HDMI口才有声音

这是HDMI口做工不好而已,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有一个,不好用,也许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HDMI口做工不好而已,接触不良引起的。

好吧,那我换个设备试试看哈哈

网友C:
刚开始不晓得,买个没有音频输出的,而且拆了发现电路板缩水了。芯片是9669的,芯片引脚应该一样。没找到电路图。

网友:
拼多多5元券哪来的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不晓得,买个没有音频输出的,而且拆了发现电路板缩水了。芯片是9669的,芯片引脚应该一样。没找到电 ...

是这个图片吗

网友:
看不出来哪个是audio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