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方糖R无损拆机 插电没反应维修

楼主(2020-02-26):
闲鱼30包邮收了一个天猫精灵,说是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外壳完好。应该是电源或者是接口的问题。话不多说,先上图

网友A:
我的买回放了一段时间后,再次插电后发现已经坏了,CPU直接挂了

网友B:
买了几个电钻,主要是要12V电池给精灵使用。之前用升压板,4V升到12V 直接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回放了一段时间后,再次插电后发现已经坏了,CPU直接挂了

你怎么判断的CPU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几个电钻,主要是要12V电池给精灵使用。之前用升压板,4V升到12V 直接带不动。 ...

我是死活不愿意折腾,毕竟折腾出来的可能没那么好 还不如直接买来得划算,练练手量产还不错,要是自己玩,没多大意思

网友:
这个DC座子居然那么贵,我买的都是一块钱可以买好多个的,用得最多大几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
。。。。。。。恭喜修复,换typeC座子都没这么贵啊

网友:
恭楼主完美修复

网友(2020-03-29):
搞了一个方糖,用着还行。

网友(2021-03-17):
楼主有没有方糖插孔的电路板,我的貌似电路板坏了

网友:
1.0

网友(2021-09-18):
我在咸鱼20包邮收了个方糖r,爆音,拆开看后cpu巨烫,估计要翻车了

网友(2022-10-25):
我的天猫精灵也挂了。但怎么也拆不开。插电没反应,灯不亮

网友:
我的是DC座子坏了,找了个DC母头用线直接焊到了电路板上。

网友(2022-12-09):
我有个天猫精灵in糖,只要家里跳闸停电之后就不开机,不管它,过1、2天自动恢复。但最近一次跳闸,已经5天了,估计是废了。。。能推测是哪里坏了吗?有没有价值了?

网友(2024-11-20):
好多个,开机停在0.03A,不知什么原因,CPU挂了?

网友:
这东西新的看着不大,价格还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