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雞肋的佛系USB光催化滅蚊燈拆解吸蚊燈抑制負離子功能,USB風扇也加負離...

楼主(2020-02-26):
之前汽車保養,門店周年慶充值禮包送了個滅蚊燈
作用原理很佛系,放工商24小時開半年,最終捕獲的蚊子只有十來只!
平均1星期1只都不到!用起來太雞肋了,然後想起之前現代汽車活動送的負離子杯,查了下負離子產生的配件,果然也不貴,所以就有了改造這個雞肋東西的想法
1688上的配件買5個,等於taobao上買兩個!!!!

雞肋的正常使用時這樣放置的,充電寳很久之前買洋垃圾手機送的超值大禮包之一,香水充電寳,用來給5V的臭氧發生器消毒鞋柜用,剛好1小時左右

雞肋的光催化滅蚊燈拆解如下

一開始還意外要從底部有螺絲的地方拆,就能拆到綫路,最後才發現只要敲開頂部的蓋子就可以了,完全沒有螺絲呢
雞肋滅蚊燈改裝完畢,順帶連USB風扇也加裝了,上面有説明

加了負離子后,倒置使用才可以,希望佛系滅蚊還起作用

同時還改了個充電寳,紐曼的垃圾,一次沒用就鼓包虛電了,改完也是用來定時消毒鞋柜,衣櫃,甚至汽車用

网友A:
负离子用久了周围都会变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离子用久了周围都会变黑

嗯,
使用過後,覺得頭暈,胸悶,估計是同時釋放的臭氧等其他東西
不怪得這麼廉價的成本,也沒多少廠商跟進,
不建議搞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使用過後,覺得頭暈,胸悶,估計是同時釋放的臭氧等其他東西
不怪得這麼廉價的成本,也沒多少廠商跟 ...

臭氧的危害都不去了解就随便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臭氧的危害都不去了解就随便装...

也是查了資料後,才知道會同時釋放臭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查了資料後,才知道會同時釋放臭氧。。。。。

臭氧会加速家私的老化,导致褪色,橡胶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臭氧会加速家私的老化,导致褪色,橡胶开裂

臭氧發生器只在鞋柜内使用而已,汽車内的才15分鐘,讓我不舒服的是負離子發生器產生的臭氧....今天整天肺還是侷的不舒服,現在全部拆了,要麽就是用料行,要麽就是副產品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