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CD随身听播放几秒就断电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0-02-26):
各位老哥好,不知道发哪个版,就先发这里了
最近收了个CD随身听,开机播放几秒,然后就断电
这是什么 故障?
有空上图

网友:
电机换向器铜粉短路

网友:
难道是……电池没电了

好歹说下你是电池供电还是电源供电的吧

网友:
大概率用电池,电池没电了

网友:
激光头读取不到数据  也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