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索尼随身听SONY WALKMAN WM-EX610与 WM-EX651的区别

楼主(2020-02-26):
索尼随身听SONY WALKMAN WM-EX610与SONY WALKMAN WM-EX610的区别

最近,收了两个索尼随身听,一个是SONY WALKMAN WM-EX651, 另一个是SONY WALKMAN WM-EX610。见下图·:

SONY WALKMAN WM-EX651产地是中国,SONY WALKMAN WM-EX610产地是马来西亚,外壳上都看不到产地,拆开更换皮带时里面机芯上才能看见生产地。
SONY WALKMAN WM-EX651能调节磁带播放速度(相当于无极变速),而WM-EX610只能定速(走带速度为标准速度4.76 厘米/秒)。磁带宽度都是标准的3.81mm。
在没有数据控制线操作的情况下,它们都能自动翻带,快进、快退,停止键(STOP)都有的,SONY WALKMAN WM-EX610具有AMS功能(自动选曲)。
MEGA BASS,AMS,AVLS都要有控制线才能操作,SONY WM-EX610还有杜比降噪,而WM-EX651没有。

比较听磁带的效果,都是很不错的,但个人觉得SONY WM-EX610播放效果更好一点。
口香糖电池一节能听3个小时,很经用的。耳机用SONY 耳机,立体声效果很显著。
SONY WALKMAN WM-EX651收成127元,SONY WALKMAN WM-EX610收成77元。

两个随身听的皮带早已老化,都进行了更换,规格:对折长度102mm/宽度0.7mm。TB上5元一根是国产皮带很便宜的,马来西亚进口的皮带要25元一根。
SONY WALKMAN WM-EX610收来时拆开发现有一边的轮轴脱落了,重新安装后极易再次脱落,用文具店里4元一瓶的日月星牌补鞋专用胶[SP-10(P-10)]滴了两滴就牢固地粘上了。

楼主:
当年学外语、听流行歌曲的神器,索尼随身听,你值得拥有。

楼主:
SONY WALKMAN WM-EX610随身听重量(连同口香糖电池一起)215克,SONY WALKMAN WM-EX610随身听重量200克。

网友:
一个年代的记忆,当初上学时,跟本没有其它娱乐项目,抱着一个爱华随身听,渡过那个年代

网友A:
我有同款610的机子,以前原装皮带是0.5mm的,运行电流大约50mA@1.2V镍氢电池;后来换了国产0.7mm的皮带,电流上升到70mA不到点。

一般口香糖电池应该有500mA到700mA;不快进快退的话,8到10小时无压力;我有个国产镍氢标注1400mA,实际估计1000不到,10多个小时妥妥的。

外挂电池盒用南孚电池,可以听4~50个小时。

网友:
学生时代的回忆!!!

网友B:
我的20年前的爱华879,换了根皮带还是杠杠滴!就是线控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款610的机子,以前原装皮带是0.5mm的,运行电流大约镍氢电池;后来换了国产0.7mm的皮带,电流上升到7 ...

你是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0年前的爱华879,换了根皮带还是杠杠滴!就是线控器找不到了。

爱华879,质量杠杠的。

网友:
学生时代的回忆

网友(2020-04-02):
楼主厉害,最近也想收一台玩玩

网友(2022-05-13):
好想收个全新的EX651蓝色的

网友:
当年同学有,借来听过,真得很神奇

网友:
怀旧的好东西,当年上高三好多人都玩这个,我只能玩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款610的机子,以前原装皮带是0.5mm的,运行电流大约镍氢电池;后来换了国产0.7mm的皮带,电流上升到7 ...

以前在部队上,别人的索尼随身听我印象很深刻外挂一节南孚电池可以听一周,而我的国产理丹听VCD一对干电池只能听几首歌

网友(2022-11-13):
高中拥有过610,上盖是铁质的,背盖(主板面)是铝质的。

网友:
读大学时,真的眼馋这些高档随身听,机械的味道远超后面的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