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测试一只usb1.1的U盘,顺便讨论3268板子的跳线

楼主(2020-02-26):
十几年前买的,当时才一百出头,年少无知以为捡到便宜了,结果没用几天就坏了,送去给JS,奸商重新给我换了个,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当时也没觉得,毕竟是几年前也没什么大电影要拷,就是在网吧直接往U盘里下载迅雷一直假死,不知道原因,后来终于知道了,外壳上还有大大的USB2.0
估计是JS给我换了个USB1.1的主控板,芯邦CBM1180加上三星1GB MLC

这个3268板子没有丝印,请问电压跳线和CE跳线在哪啊,有没有人有同版型的还带丝印?

网友:
这奸商良心啊,没给你用扩容片,估计那时候还没有扩容这事吧

网友:
1.1还真是头回见。。不过当年数码产品确实很贵,MP3刚出来那会,64mb的我都买了500左右。。

网友A:
usb1.1=usb2.0fullspeed,usb3.0=usb3.1gen1,现在不都这么玩文字游戏么

网友:
容量这么小的U盘。

网友:
这货我好像上学时候也卖过,当时还有威刚和长城的好像,1G大概60-100左右,我还丢过一个1G优盘,在学校机房丢了

网友B:
既然叫跳线,肯定是可以来回接的,看板子只有这2个可以来回接,盲猜一个ce跳线2/4ce,一个电压跳线1.8/3.3  万用表测一下,可以测出电压跳线,另一个应该就是ce跳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1.1=usb2.0fullspeed,usb3.0=usb3.1gen1,现在不都这么玩文字游戏么

usb1.0和1.1叫full speed,12Mbps
usb2.0是high speed

网友:
你还别说usb1.1你跑到1.02MB/s,基本上带宽跑满了,现在纯usb2.0没见几个能跑到40MB/s的,usb3.0插在usb2.0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叫跳线,肯定是可以来回接的,看板子只有这2个可以来回接,盲猜一个ce跳线2/4ce,一个电压跳线1.8/3.3  ...

你说的背面俩跳线估计哟一个是ce跳线,量了一下主控面的一个3.3,一个1.8估计就是电压跳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