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941N V4.1补元件/改内核加USB

楼主(2020-02-26):
最近没事在家折腾,翻出来一个古董路由器。
看到上面有USB电路没焊接,于是乎补上了。
中间有些小波折,写来给还想废物利用的朋友做参考。
为了不外挂降压板,直接利用板子上电路。从古董ADSL猫上拆了个34063和电感,电容鼓包了没要用的新的。

老猫被分尸了,还有一路34063暂且不拆~

补好的电路,这个电路就是34063手册里外置NPN管那个方案。
采样电阻0.22欧,频率电容470pf附近。反馈电阻我选的10k和3.3k,原图电阻太小损耗太大。
NPN管子只有同封装bcx53,将就用。管子上拉55k,基极电阻1k。
主电感拆机货未知感值,肯定不小,匝数多,应该在几百uh级。主电容470uF。白色滤波电感100nH,后面加了个pptc保护限流。
USB线路上两对电阻直接用锡补上,要补的还有USB口的地。
本来这个设计应该是主芯片能控制USB电源,两级降压,有个GPIO引到了5V后5脚芯片。这里懒得多搞,直接降压5V算了。

空载上电,精确的5V。

电感有点晃动,补胶,顺便清洗了下板子。

挂U盘,80mA压降0.09V还行,三极管一丁点温度。

手机插上去,460mA,三极管不能摸了。后面打胶故意打了点在三极管上,帮助散热。
用电阻烧了下机,这个口极限电流刚好500mA,前面参数刚刚好够USB标准值,巧了!

改下天线,一根RF输出却用开关选择到2根天线?风枪吹着镊子摞了两个小电容,刮板子上锡改ipex座。

openwrt编译好,USB包都有,没有识别到设备,手机插上去不提示连接。原来这个型号是个马甲,另外一个型号应该不带USB,内核里没有初始化USB控制器。

改代码,加这一句重新编译。

USB控制器出来了。

U盘识别OK。

USB虽然是1.1,但是挂个串口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增强了连接性。
也没外挂多余的东西,便于携带。老东西设计冗余多,对DIY比较友好。

网友A:
你这零件参数有问题,34063不要扩流管搞到500mA问题也不大,你这都扩流了,还热成这样,必然是器件选择有问题,导致电路没工作在最佳点。

网友B:
这个东东好复杂哦

网友C:
FW330R帮顶,也改过一个
其实这个做AP信号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零件参数有问题,34063不要扩流管搞到500mA问题也不大,你这都扩流了,还热成这样,必然是器件选择有问 ...

您说的对,其实应该不止这个电流。
我觉得是两点上存在问题。
第一是限流电阻我选择的0.22欧,那么开关电流峰值只有0.3/0.22=1.36A。3脚电容选择的570pf,按手册恰好在快D=0.5处且频率等于250k。
第二是三极管选择,手里只有bcx53这种封装的NPN管,按手册来说I c最大值1A,小于1ms瞬时2A。按上面参数Buck电路带低阻设备应该是断续工作,连续电流脉冲值其实在手册允许范围外了,不过电路板铺铜多,及时散热了没有炸管。
算下来效率70%,勉强还在低频Buck可接受范围内。
如有不对敬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FW330R帮顶,也改过一个
其实这个做AP信号很强

没错,昨天随便试了下ipex挂天线,比我家里路由器强很多。隔两堵墙的墙角我手机显示家里路由-75,它还有-59,震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好复杂哦

还有更复杂的呢,我发现板子上有空余GPIO,准备搞一路i2c出来。

网友:
路由虽是老物件··预留口还是真的····大技术·······

网友:
usb1.1确实牛

网友D:
作为AP还不错,特别刷了lean加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作为AP还不错,特别刷了lean加速功能。

那么速度是多少

网友(2022-02-07):
楼主你好,你这固件941n v5.1  ar7240的,可以用吗?

网友(2024-10-03):
楼上,我的跟你一样的,你的刷过了吗?

网友(2024-11-21):
改usb不成功,只改了内存,结果发现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