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盘Plus(大猫盘)实现群晖Nas关机时完全关机断电的方法

楼主(2020-02-26):
猫盘最近有点火,相信有不少网友都入手了这个矿渣。因为可以上X3P 特别是可以刷群晖系统后,价格也水涨船高,我也是高位入手的。不过做为轻Nas还是的确物有所值。

而作为大猫盘(猫盘Plus) 更是因为可以上3.5寸大盘(最在支持12T), 性价比更高。小猫盘是自动来电开机,大猫盘可以加个开关也可实现来电开机,但猫盘都有一个让垃圾土佬都烦心的问题,就是群晖系统关机时,硬盘断电了,但主板与网卡 风扇还是通电,给人的感觉总好像没有正常关机,虽然这时拔电,换硬盘正常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因为主板和网卡还通着电,甚至风扇还响,给人的感觉好像未真正断电关机,总是有点不放心,那有没有办法让猫盘Plus在群晖关机时,真正断电,实现猫盘Plus完美关机呢?即硬盘 主板 网卡完全断电,网卡灯灭呢。

虽然可以通过智能开关 远程断电 或手工关闭插板电源,但总是缺了点意思。

最近网上有一种猫盘Plus完美关机的方法(只适应猫盘Plus, 不适合猫盘),有网友在另一个贴子问要求另单独开一贴 ,就做一次搬运工。把自己测试的过程写一下

首先申明,这个方法不是我研究的,作者是一个  KUANG(网名 mijicn)的高手发布的。我买了他家的猫盘。他给了这个方法

我尝试了在多台 猫盘Plus(大猫盘),多数大猫盘均可完美关机,只有一台关闭不了。但重装一次群晖系统再加上些方法,也完美关机了,所以成功率几乎100%。且副作用小。

猫盘Plus(大猫盘)完全关机断电的步骤如下

1.首先用管理员用户和密码登录群晖系统,进入控制面板--终端机和 SNMP,打开启用SSH功能 ,如果你没有修改端口,默认端口应该是 22
2. 使用Putty 或其它工具 登录 SSh
     先使用你安装 群晖时设置的 管理员用户名及密码登录
    然后再输入 sudo -i
    会提示你再输入 一次密码,与前面的管理员密码是一样, 这样才能对系统目录和文件有操作权限

3. 然后使用winscp 将下面的mtd文件 上传到 /root 目录下(在文章最后下载附件后先解压出来,只复制poweroff.mtd 这个文件)
    如果您使用winscp 可以直接使用鼠标操作复制,可跳过后面命令复制文件的这些步骤。

    因为我不想安装 winscp ,就弄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先将此poweroff.mtd文件先上传到群晖的共享文件夹 如 newbak下

    然后再在 ssh 中 使用mv 或scp 命令把 mtd文件再复制 到 /root目录下
      我使用的命令是先 进入这个共享目录 : cd /volume2/newbak
      然后复制 poweroff.mtd 文件 到 /root目录下:  mv poweroff.mtd /root
      然后看看 文件是否真正复制过去了: ls /root
      注意 因为我展示的这个群晖有2个存储空间,我newbak 共享文件夹是放在volume2 存储空间里,如果你们只有一个存储空间,一般共享目录 是在volume 目录下

4. 然后进入 /etc/init 目录下 修改poweroff.conf 文件内容
   如果您不想自己手工折腾,可直接下载这个 压缩包中的文件(在文章最后下载附件后先解压出来,只复制poweroff.conf这个文件)
    解压后 通过winscp 上传到 /etc/init 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请注意,请一定先备份一下原 poweroff.conf 文件,如有错,可恢复)
    如成功,跳过后面手工修改的方法.

    手工修改的方法:
    root@tonynas1:/etc/init# cd /etc/init
    root@tonynas1:/etc/init# ls poweroff.conf
                   poweroff.conf
    root@tonynas1:/etc/init# vi poweroff.conf
    进行以下修改
     完成后,先按esc键,然后输入   :wq    (注意是3个字符)保存即可

5. 这样操作后。关闭猫盘Plus的群晖系统,就可实现完美关机了(关机断电)

完全关机断电的附件包下载: poweroff.rar (1.4 KB, 下载次数: 41, 售价: 5 家元)
少了一个conf文件,重新上传了。之前的朋友可按说明 手工添加也可重新下载
论坛分不够。请大家赞助点论坛币。

这个贴子是回复 网友 spsywjm  在这个贴子里问的问题
猫盘的大猫盘、中猫盘、小猫盘的区别与优缺点总结

网友A:
大貓盤現在什麼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貓盤現在什麼行情?

价格比开始翻了一倍多了

网友:
压缩包里只有poweroff.mtd 文件而没有poweroff.con文件

网友:
现在还掉盘吗

网友B:
再次感谢,终于成功了,猫盘顺利断电关机和成功启动,最后存盘退出命令是“:wq!”共4个字符,前边的冒号和后边的感叹号都得有,好几次编辑完了不知怎么存盘,就百度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谢,终于成功了,猫盘顺利断电关机和成功启动,最后存盘退出命令是“:wq!”共4个字符,前边的冒号 ...

好的。poweroff.conf 漏掉了。重新更新了压缩包上传了。
说明 也重新注明一下。用红色标明了。清晰一点。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小猫看来不是一个娘生的啊,求大神优化下,拯救下我的小猫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猫看来不是一个娘生的啊,求大神优化下,拯救下我的小猫呗

小猫盘暂时还不支持呢

楼主:
大猫盘如要来电开机要加一个电源开关(硬改),软改的方法还没找到

网友D:
可惜小猫还无解,加油。。。

网友:
找了好久,回复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小猫还无解,加油。。。

小猫电源结构不同,应该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请问我想直接用3节18650电池和电源并联给大猫供电行不行,电池前加个二极管防止停电后电流倒灌,然后猫盘加入断网自动关机。

网友E(2020-03-27):
图片边缘怎么做到锯齿的效果呢?

网友:
神贴,埋头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边缘怎么做到锯齿的效果呢?

截图软件,如SPX,您可搜索一下,这类软件比较多。

网友:
刷了ds120j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