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上的三星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0-02-27):
摸起来就不太真,最可气的是上盖是卡扣的可以完全无损拆开,后面的测试数据没有太大意义,那是给移动电源充电,用其他充电器也是大概1.5A的电流。

网友A:
山上的能1.5A就用得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能1.5A就用得着吧

刚刚试了一下太热了不敢用,关键手里正品一大堆实在没必要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太热了不敢用,关键手里正品一大堆实在没必要用这个

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以前做过手机,手里一堆正品三星苹果联想华为的好头,质量一般的或山上的,直接拆板等拆零件了

网友:
平时当1a的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还是可以的

网友:
山寨的,话说棒子自从没炒果子外观之后,充电器都丑的一B

网友:
正品是这样的

网友B:
用三星手机能输出9V,1.67A吗?能支持快充山也凑合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星手机能输出9V,1.67A吗?能支持快充山也凑合用呗

看外壳丝印标识,即使是正品也没有9V输出选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外壳丝印标识,即使是正品也没有9V输出选项啊。

不支持三星快充,就不好辨别了。。可能是山渣吧。

网友:
国产三星好像都写了啥厂,没写的好像都是山上的

网友:
正品的好像是初级有反馈线圈,楼主的山寨光耦反馈,过流后应该有保护。零几年的单管式山寨最坑,空载发热,过流烧管。

网友C:
高仿的,还可以用,输出负载估计可以达到2A,电压会下降的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仿的,还可以用,输出负载估计可以达到2A,电压会下降的比较厉害。

所以人家山寨作坊考虑到了,空载电压5.38V,你看我1.5A输出还有5.1V以上,要不看空载还以为有线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