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控制器接线编码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2-27):
拆了一个电动车控制器,引线让人剪的乱七八糟,找不到转把线了,高手指点一下

就看背面有好多符号,不知道哪个是

不要说从红,绿,蓝色上辨别,,因为就没有这样三种纯色的线,有的是红蓝双色、红棕双色、红绿双色、灰色、黄绿双色、红色、黑色这几种、黑色是地线;高手算算是三根线…

网友:
转吧一般都在4.2v旁边,4.3v对棕色加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要问什么,大概给标了一下红箭头的三根线是接电机、蓝箭头接电门锁、红圈是电源、霍尔线应该是是蓝、黄、绿加一根红(通电5V左右)和一根黑,其他的自己慢慢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要问什么,大概给标了一下红箭头的三根线是接电机、蓝箭头接电门锁、红圈是电源、霍尔线应该是 ...

楼上说得对,另外,上电之后找到5V电压,挨着的就是高低刹和转把

网友:
要了一个这东西拆开留外壳作t12了

楼主:
我说找不到转把的控制线……转把线是哪个。

网友B:
xs限速。ts调速,bl bh高低刹,EBS电子刹车,xx学习,fd防盗,xh巡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要问什么,大概给标了一下红箭头的三根线是接电机、蓝箭头接电门锁、红圈是电源、霍尔线应该是 ...

5V接转把红线 TS接转把绿线 GND接转把黑线 完毕  特地把控制器拆了

网友:
右边sp应该是转把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到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接转把红线 TS接转把绿线 GND接转把黑线 完毕  特地把控制器拆了

TX空位;没有接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s限速。ts调速,bl bh高低刹,EBS电子刹车,xx学习,fd防盗,xh巡航,

没有说转把控制线是那根线啊

网友:
人家为了帮你都把自己的控制器拆了,你还不好好看,TS TS TS TS TS 不是TX,不是TX
TIAO SU, TS调速

网友(2022-04-23):
我也拆了自己的控,SP是转把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