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空调专用的漏电开关

楼主(2020-02-27):
新买的,习惯拆开看看才放心。621406[/attachimg

网友:
没有完全彻底地拆除!

网友:
IΔn0 <0.1s是否有些快?
不过似乎也没见有可以改定值的漏保。

网友:
一般。要经常测试

网友:
这个是叫开盖吧??

网友A:
这种设计,连传统老式,中国仿制日式的漏电保护器都不如,更加不如欧式现代化的漏电开关。

网友B:
唉。。。又是啥也不懂还瞎说  那个叫 IΔno,不叫IΔn0,IΔno表示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IΔn表示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一般比IΔno大一倍),t<0.1s代表分段时间。你创造一个IΔno改个数变成IΔn0 和t<0.1s俩参数合在一起变成IΔn0 <0.1s是怎么回事牛头不对马嘴,就算你把IΔno当成动作电流,t<0.1s分断时间还嫌小了,难道触电了不动作等上10s再动作,确保电死吗 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连传统老式,中国仿制日式的漏电保护器都不如,更加不如欧式现代化的漏电开关。 ...

这个给柜机装到86面板上的。。。肯定不如标准件美观大方。。。

虽然工艺老了点,不过内部接点都是储能焊,接线地方都用了框架结构。。。
一般50A以内的柜式空调,即热热水器用已经很不错了。。。

记得当时最最早好像是桂林机床电器厂在做的,把日式的漏电保护改了一下机械结构弄到86暗盒的尺寸,不管怎么说算是中国创新了。。。

网友:
差评,这也叫拆??打开盖子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又是啥也不懂还瞎说  那个叫 IΔno,不叫IΔn0,IΔno表示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IΔn表示 ...

呵呵,我觉得论坛总有一些奇葩的人才,居然还嫌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觉得论坛总有一些奇葩的人才,居然还嫌小

一般这类人不愿意搭理,费唾沫还不讨好,这人闲没事就爱抬杠,有不同看法是好的,关键是啥也不懂瞎抬杠,还自以为高明,看不过去了说两句

网友:
按国标是不是应该30ma /0.1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又是啥也不懂还瞎说  那个叫 IΔno,不叫IΔn0,IΔno表示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IΔn表示 ...

这个还真不懂。看图片上像是数字0也像字母o,我理解是类似零序1段,2段那样的0段,
至于t<0.1s我理解也是保护启动不出口时间或者反时限最长时间。

有没有标准或者相关教科书推荐?刚刚度娘搜了下IΔn0和IΔno同时存在,
英文是Rated residual non-operating current不是直接缩写,应改只有一个是对的。
如果实在没资料,下周我再搜iec和rfc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类人不愿意搭理,费唾沫还不讨好,这人闲没事就爱抬杠,有不同看法是好的,关键是啥也不懂瞎抬杠, ...

抬杠还确实有点爱好,看见你的回复搜了半个多小时资料了。
可惜没啥有力的材料,连gbt两个年份的版本用的都不一样,真是滴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抬杠还确实有点爱好,看见你的回复搜了半个多小时资料了。
可惜没啥有力的材料,连gbt两个年份的版本用的 ...

抬杠是你爱好管不了你,瞎抬杠就是你不对了,多学多念,还是那句话不懂别到处乱说,让人笑话,你也是混数码之家的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你这种让人笑掉大牙的抬杠拉低整个论坛档次,换我真没脸说话了。我也没很多精力教你基本认知,我知道你脑回路异于常人,搜半个小时资料还一头雾水建议抓紧脑系科就诊,看看还有没有床位,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