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嘉臣850E刻绘机传感器故障

楼主(2020-02-27):
希望在家的大佬帮看看,能简单解决的话红包送上。嘉臣850e的小板线被扯断路了,断的线是中间那两根,短路的也是,接好线还是不行,正常是开机,动一下,传感器检测到遮挡会停下来,确认零点位置。
现在是一开机就嗖嗖往回转,拉到底卡拉卡拉响,拉脱轨了也不停

楼主:
线被扯断的时候估计短路烧了东西吧,也不知道哪个会被烧,这电路里有50多伏好像是给控制刀头的电磁铁的,其它的就是5伏了。八脚的就是这个了。
祝诸位大佬平安度过疫情

网友A:
先确认传感器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标着“+、-”的焊点,用另一个万用表测另一边E1、E2间阻值,应该是很小的。你说的短路是+5V和GND之间么

网友:
先单独测试光电传感器有没有问题!找一3-5V电源正极中一几百欧姆电阻接入+-,万用表低电压档测试E1CE2(指针表用100-1K电阻档),然后用一不透光的物件放入发射接收间,如果万用表的显示变化明显,说明光电传感器OK,再想办法检修另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传感器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标着“+、-”的焊点,用另一个万用表测另一边E1、E2间阻值,应该是很小的 ...

是的,中间两根,gnd和5v

楼主:
感谢大佬们回复,外壳已经回装了,不太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