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固态硬盘应该是假货吧

楼主(2020-02-27):
这是什么情况?我根本看不懂,有这种固态硬盘吗?

网友:
应该是2246/2258xt加上控制器损坏的ufs

网友:
有吧,这应该是UFS拉引脚当NAND用了

网友:
是58XT加EMMC的固态吧!

网友:
现在的人啥都能利用,我还看见上面全是内存卡槽的呢,

网友:
不是假的,是字库做的也是真固态。

网友:
emmc  芯片做的  还可以加几个  有开卡工具就玩起来  估计速度不行

网友A:
三星的ufs芯片再利用,跳过控制器使用内部存储部分,一分钱一分货而已

网友:
这个板子不错,2258XT+153 ufs 2.0,绕过了ufs控制器直接和内部nand连接的,这个芯片可以拆下来通过转接贴上3268,读130写85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ufs芯片再利用,跳过控制器使用内部存储部分,一分钱一分货而已

我有块sata同方案的,58xt+三星UFS。
我的是4贴240G,满16ce,性能还不错。

楼主:
这种速度能到多少?回头我去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