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钻电锤也强调同心度,莫氏锥柄怎么看?

楼主(2020-02-27):
充电钻电锤也强调同心度,怎么说呢 这东西抛开其他因素都不谈 就说对接方式上的差异 莫氏锥柄懂不?
所以说啊···有点扯谈 我最看不得的就是那些新手 买回新电钻就说同心度不好 要换夹头····然后又不会拆 弄巧成拙··一把好工具新买回来就给他们整了半条命去了

网友:
论充电电锤的同心度,在工作中的重要性!@工叔

网友A:
在日常使用中 ,同心度还是很重要的,不然用6mm钻咀搞出个10mm的洞

网友:
同心度可以更好更精准的打孔。

网友B:
这,也看点技术吧,一般来说圆柄的小锤比方柄的大锤同心度好点,但是我多年安装,瓷砖、墙面打洞,尤其瓷砖都没裂过,墙面6就是6 不会到8
东城的垃圾28锤,打洞也就几千个了。
去年开始买了5401 那更是随便打了。同心度好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日常使用中 ,同心度还是很重要的,不然用6mm钻咀搞出个10mm的洞

一看就是没用过电锤的,如果麻花钻 同心度不好其实更多是钻头磨不好才会出现搞大孔的情况
电锤打石头水泥的,你想用6的钻头打出8的孔还真做不到,无论同心度多烂都不行。

网友:
同心度固然重要,但不要吹毛求疵,一般电锤的同心度足够满足使用需求,单凭同心度对比优劣的是不懂工具

网友:
哪怕是垃圾钻头都比较难打出大洞,如果担心打孔的时候不稳定会跑,可以用中心冲,先弄一个凹坑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也看点技术吧,一般来说圆柄的小锤比方柄的大锤同心度好点,但是我多年安装,瓷砖、墙面打洞,尤其瓷砖 ...

坛友 交流下瓷砖打孔 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 交流下瓷砖打孔 技术?

瓷砖打孔先平钻 不能冲击 大透以再冲击钻 这就是三功能电锤的优势

网友:
当拿着一个电钻钻孔或上螺丝就像拿着一根震动棒的时候,就知道重不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没用过电锤的,如果麻花钻 同心度不好其实更多是钻头磨不好才会出现搞大孔的情况
电锤打石头水泥 ...

抱歉,我用喜利得te6a 跟te2 松下7840,我觉得还是有用处的。个人观点,莫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没用过电锤的,如果麻花钻 同心度不好其实更多是钻头磨不好才会出现搞大孔的情况
电锤打石头水泥 ...

我看是你没打过孔吧,6个打出来8个的一点不奇怪

网友:
我觉得综合看同心度的最大意义还是在于从侧面反映品控和做工水平,而不是本身高指标有多么关键实用。

网友:
手动工具同心度和打出孔的直径偏差没半毛钱关系
在钻床或者铣床上打孔有尺寸误差
手动工具对同心度要求没那么高
就算手动工具精度1丝内打出的孔用工业标准评判也是不合格的
手动工具只要不是太离谱对使用是完全没影响的
要求手动工具同心度高无非是心里安慰
个人经验 说错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