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国内大品牌插座,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啊,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0-02-27):
国产大品牌公牛的排插,朋友拿给我看看,说插上电会跳闸,那我就先拆来看看怎么回事先。

打开一看,做工还是不错的,一看看过去也没看出哪有问题,用万用表量了下,也没发现短路啊。

然后慢慢找,发现LED指示灯位置有点烧过的痕迹,把插座拆开来一看,好像是电阴接线碰到短路了,这么大的品牌,一个LED接线电阻的线头也不剪,可能在使用中碰撞到一起短路过了。

下面这个以前的老插座,请问为什么以前的排插面板多数是这样分体的?时间长了那蓝色的面盖容易脱啊。

网友A:
公牛早年在坛子里的口碑那可是差到一定境界了,再差点就和地摊货差不多了,高价低质,还不如TCL的老货,更别说APC之类的
当年公牛清一色的剥线焊接,脆皮外壳,易融开关,丑陋外观。。。。。
小米出了带USB的排插后就疯狂跟风,质量却没怎么跟上,水贴广告倒是满天飞。

网友:
他家东西不叫某互联网企业进军插座领域倒逼它进步它这么多年只想怎么捞钱没想过进步!行业也不是没标杆,只是对国人的态度糊弄糊弄就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牛早年在坛子里的口碑那可是差到一定境界了,再差点就和地摊货差不多了,高价低质,还不如TCL的老货,更 ...

太真实了,超市里面6孔能卖到几十上百!

网友:
当年9.9元的正泰排插分分钟叫这个市值近千亿的企业怎么做人,不过想来也正常,比起全健、天使、无底线这些企业还算“有良心”,*朝特色而已

网友:
就这铜排上的焊接手法,不出问题才有鬼了

网友C:
然而现在在超市你能买到的除了公牛外其它的牌子已经很少了,这就是市场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真实了,超市里面6孔能卖到几十上百!

所以我自己就压根不用公牛插座,看见超市,五金店清一色的公牛,真是悲哀,劣币驱逐良币,对公牛没半点好感

网友D:
这个质量不错的,USB模块虽然布局和小米差不多,不过质量用料还可以。。。

出厂都上电试验过的,估计LED用的套管或者电阻质量不好。。。受潮了。。。

可以去买的地方更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然而现在在超市你能买到的除了公牛外其它的牌子已经很少了,这就是市场的选择。 ...

啥破超市?还只有公牛?怎么浙江的超市,除了公牛其他牌子多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破超市?还只有公牛?怎么浙江的超市,除了公牛其他牌子多了去!!! ...

请问“其它牌子”是指哪个牌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公牛早年在坛子里的口碑那可是差到一定境界了,再差点就和地摊货差不多了,高价低质,还不如TCL的老货,更 ...

且,我家里公牛插座用了十二都依然好用,怎么你嘴里都被黑成xiang了?那你说说公牛都驱逐了什么良币了?良币都怎么性价比让老百姓都瞎眼没发现?插座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公牛胜出那是市场的选择。

网友:
想当年坛子里有人拆了曝光了母牛的货,被母牛发来了律师函

网友:
公牛质量一般般  比上寨的好些而已
看看洋垃圾松下的做工 确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且,我家里公牛插座用了十二都依然好用,怎么你嘴里都被黑成xiang了?那你说说公牛都驱逐了什么良币了? ...

哦,我昨天见有人挂过你,你精力看来比一般人好,我倒是没时间和你扯掰
我就统一说一下我看到的客观事实吧,
1、公牛用剥皮电线焊接,焊点长期过大电流容易氧化,也经常出现虚焊、焊点不饱满的情况,相比TCL和APC等质量好的品牌采用的一体铜条,质量和技术相对低劣;
2、外壳用工程塑料,质量差,容易发黄脆化,相比TCL和APC等质量好的品牌采用的纯PP塑料,耐久性和抗压性均较差;
3、开关质感低劣,触点易碳化,容易接触不良,甚至发热融化;
4、模块化插座,在大万用流行的年代,接触弹片弹性差,接触电阻大,较大功率、拔插较多的情况下,插座融毁的例子比较多见;
5、公牛采用给五金店换招牌的方式,大量给五金店改头换面,强制五金店只能卖公牛的插座,挤走竞争对手,达到广告宣传的效果。

以上黑点为亲身体验或亲眼所见。

公牛的竞争成功是因为它产品质量下限低,营销手段卑劣,宣传上欺瞒消费者,内部质量上坑害群众。
君不见小米出了排插,公牛就慌了,丧心病狂地拼命模仿,现在全部都是那样的风格,要不是小米普及了一体铜条排插,你还会继续买到剥皮电线的破烂公牛排插!明知产品有问题不改进不进步,是为罪!

你也不用回复我了,我是不会再理会你的

网友:
千亿的上市公司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质量不错的,USB模块虽然布局和小米差不多,不过质量用料还可以。。。

出厂都上电试验过的,估计LED用 ...

这款质量看起来算可以了,我比较喜欢一体式的面板,以前那种每个插头位套进去的,时间长了就会脱,很不安全。
这个应该不是电阻坏,而是电阻接线头多出来的线没有剪,直接弯下去了,后来不知怎么短路了,搞得跳闸了,如果电阻坏也只是烧提示灯而已。

楼主:
别的不说,在排插方面,小米对这行业的冲击算挺大的,以前的排插只是清一色的插座,最多加几个开关,加点防雷模块,而且价格卖的老贵。直到小米出了USB版,WIFI版,才有更多的厂跟进过来。
以前的排插真没几个好的选择,其它APC,TCL这些很少地方卖,而且价格死贵,公牛的排插也不便宜,至少我自己没买过公牛的。以前的排插面板很多是每个插孔分离式的,我很不喜欢,时间长了面板都会脱,把排插漏出来,很不安全。
现在的排插,航嘉的外观做工还可以,主要价格比较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不说,在排插方面,小米对这行业的冲击算挺大的,以前的排插只是清一色的插座,最多加几个开关,加点防 ...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理解 带USB接口的插板有什么用??除了增加成本和找一个高价的借口。。。。还有小米没那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