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 笔记本拔电源会关机

楼主(2020-02-27):
联想T470  一台,年后借同事值班,突然有天告诉我无法开机。。。郁闷。。。。我让他什么也别动,昨天到我手中,
状况是  开机按下去,灯闪两下,
我就把后盖开了,内存一顿擦,插上去,还不行,
电池有外置和内置的,我就都拔了,
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竟然可以开机了,一切正常
然后关机,怀疑是内置电池损坏,就拔了内置,插外置电池,电源接上,能开机,显示电量0
我就初步判定可能是同事使用时没关机,拔了电源,电池耗尽,
心想内置电池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就把内置电池插件插上,开机,正常,显示两块电池都显示0,
这时我就等充电,先是电池1(不清楚是内置外置)充电,充到了大概60%左右,突然就关机了,
然后自动重启了,看了下电池,现在是电池2在充电,切换电池充电还要重启?以前从来没遇到过
现两块电池都是99%,我自以为都是好了

我拔了电源,竟然又关机了。。。
现在的状况
1  接通电源,可以正常用,
2  拔了电源,就关机,
3  单用电池可以开机,使用正常,

麻烦坛友看看我这个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电池应该是有充放电次数记录的吧,达到一定次数,阎罗王就要派黑白无常来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算什么情况 我的以前一台笔记本就是插着电池没办法开机 我就把电池拔了一直用电源。那样也挺好的。笔记本电池感觉鸡肋。

网友B:
没修过,提供点思路。
这种外置内置电池一般会有电源切换管理的芯片,你研究下具体电路,我感觉是电池切换管理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屏幕保护--电源--电源使用方案 高级,UPS等等选项里没勾选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应该是有充放电次数记录的吧,达到一定次数,阎罗王就要派黑白无常来了。。。。。 ...

才用了两年,应该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提供点思路。
这种外置内置电池一般会有电源切换管理的芯片,你研究下具体电路,我感觉是电池切换 ...

谢谢你的思路,重装了下电源管理软件,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