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屏破坏的etc

楼主(2020-02-27):
拆屏是主要的,其他还没法利用

失效了

这玩意上其实好东西真的不少,只是不会玩

这是什么单片机啊,也没查

还有两个通信芯片

我能用的只有这个电池组合

其中一个据说很危险

应该是这个紫薯吧

网友:
像电池貌似也没用 据说一个是一次性的锂电 还有个是法拉电容

网友:
新唐的单片机

网友A:
这帮SB搞个开关一拆就废,收个钱放那个车不是一样收

网友:
一般以为摔坏,再买。人家才不S。我有个用14500铁锂,3.2ⅴ,2元。当时想用在万用表3Ⅴ,配合光能板。一直懒动。吃灰。这屏反而不会用

网友:
电路板可以炼金了

网友B:
那个开关是不是防拆的,一拆就不会用了,厂家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帮SB搞个开关一拆就废,收个钱放那个车不是一样收

如果可以拆就乱了,你的ETC可以拿到我的上车用。。

网友:
第一次安装时在防拆开关那里滴入502胶水,记得先用针抵住开关让其闭合后再滴入,这样就可以随便挪用了,帮同事亲测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开关是不是防拆的,一拆就不会用了,厂家啥意思?

应该是防拆的,好像得两三个人弄,一个按住ETC,另一两个用超薄钢片分开,最后想办法把开关粘死。楼上说的电池原来是电容器,科普不错。

网友C(2020-04-05):
屏幕是怎么用的?我也有一个,外观,功能,都完好无损的,失效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是怎么用的?我也有一个,外观,功能,都完好无损的,失效了的

会单片机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帮SB搞个开关一拆就废,收个钱放那个车不是一样收

小车和大货收费标准是不同的

网友(2020-07-23):
又可以拿电路板炼金用了

网友(2020-11-23):
这个屏怎么驱啊 我有个 这个屏

网友:
炼金炼金